黑裙如何用手机访问硬盘的图片及视频

楼主(2020-01-07):
新手小白一个,自己用单位的旧电脑装了个黑群晖,安装完成,现在就想在单位下载电视剧电影啊,晚上可以回家看,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手机软件可以满足远程观看视频,及操作下载。求老司机给带带路。另外单位外网IP是固定的。

网友A:
你的黑群晖有外网ip吗?有的话就很好办,装各种套件,手机装对应的软件,直接通过外网访问,如果没有外网ip,那就是要么端口转发要么dmz之类的,不过单位估计不行吧,你要是不会那就不是几句话讲的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黑群晖有外网ip吗?有的话就很好办,装各种套件,手机装对应的软件,直接通过外网访问,如果没有外网ip ...

这个没问题,之前是玩OMV的,现在开始玩群晖,请老司机给多讲讲

网友:
说说我的方法,我平时用Download Station下载BT资源。用Cloud Sync同步百度云的资源。
电影的管理和观看用Video Station,只要文件名修改规范,会自动下电影的封面说明之类的。
然后用DS video这个客户端可以看,或者直接网页看。
外网的话,路由做好Video Station的端口映射就行。

网友:
用群晖ds video,如果苹果手机推荐nplayer非常好用

网友:
路由器做端口转发,让外网能访问。手机装ds file ds vedio就可以

网友:
首先得有单位的网络管理权限!

网友:
首先你是黑群,不洗白远程就不能用QC,你既然有固定的IP地址就好办了,连域名都不用,直接在路由上边做好端口映射就可以了。

方法有好几种,兼容性好的,播放格式多的话,可以选择手机下载DS file+MX Player和谐版,然后DS file通过IP地址登录就可以了。

网友:
视频用kodi或者nplayer,照片可以装f-stop或者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