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讨论一下:牧田20V内部电路板带平衡板,得伟电池不带平衡板

楼主(2020-01-07):
请高手们帮看一下电路板,本人对电路不了解。
1.请问(图片1)上牧田的7个接触点是有什么用途?这些接触点没有一个是和电池连通的,也没有一个是连接角磨机。这种情况我就觉得是电池电路板有平衡功能,充电器没有平衡功能。
在我了解到的充电器中,充电器带平衡充电的都会有平衡线和电池连接,图片2上的航模充电器是2012年买的
2.得伟电池上的接触点都和电池连接,实际上就是连接充电器的平衡接触点。同时也说明了得伟电池是用充电器平衡电压

楼主:
补电路图,补得伟接充电器图

网友A:
雅马哈是什么高级玩意?大型充电宝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雅马哈是什么高级玩意?大型充电宝嘛?

雅马哈变频发电机最大功率2000W,额定1600W,2013年底以前的是日本进口,之后是国内合资,合资后价格下降了两三千元一台

网友B:
应该不是平衡充,都是检测单组电池电压用的,老外的规定,必须检测单组电池。平衡充电池就不怎么会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雅马哈是什么高级玩意?大型充电宝嘛?

汽油发电机。

网友:
电动工具里好像没有带平衡充的。

网友C:
品牌工具电池都是依靠严格选择电芯来保持整组电池长期使用的均衡性的,所以他们的保护板都不具备均衡充电功能。当然,有的电池选料不严或者长期使用性能劣化,也会发生电芯的均衡性不好的毛病,需要检查修理。有些通用保护板是带均衡充电功能的,其原理是给先充到接近4.2伏的电芯放电,同时所有电芯继续充电,直至都充到4.2伏为止。观察保护板,上边有几组1瓦左右的放电电阻,见图片上的四个101贴片电阻(100欧姆)。如果发现商品电池发生均衡性不好现象,也可以自己附加一块均衡充电板解决,其体积很小,可以装在电池壳内,见图(放电电阻62欧姆)。

网友D:
得伟电池组的每个电芯既然已经直接引出来了,为什么里边还有一块小保护板呢?这个保护板起一个什么作用呢?坛友有知道的吗?一直对这个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平衡充,都是检测单组电池电压用的,老外的规定,必须检测单组电池。平衡充电池就不怎么会坏掉。 ...

我测牧田那些触点没有和电池连接,意味着充电器不会平衡每节电的电压,由电池组里面的电路板平衡每节电压。我觉牧田电池组里有平衡板,这样的设计成本比较高。如果把平衡板设计在充电器里面,就不需要为每组电池加平衡板了

网友E:
别的不清楚,得伟的电池的电路板是监控板,没有平衡功能。电路检测到有电芯损坏,通知外面工具,工具就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工具电池都是依靠严格选择电芯来保持整组电池长期使用的均衡性的,所以他们的保护板都不具备均衡充电功 ...

我没有得伟充电器,所以不了解得伟充电器输出。在我一直使用航模充电器充电中,发现得伟电池每次充电前都有0.01压差,这样应该说明得伟的保护板不会平衡电压。牧田电池刚用了几次,每次充电都发现电压一致性好,同时也说明了牧田电池保护板有平衡电压功能

网友:
应该都没有。顶多有个被动均衡,就是电阻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得伟电池组的每个电芯既然已经直接引出来了,为什么里边还有一块小保护板呢?这个保护板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

检测用的,告诉主机,电池坏了

网友:
电压一致性好说明厂家电池配对的好,用的也不频繁。想试的话放电一组电芯试试就知道了。如果,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良心厂家了,有良心,非常有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得伟电池组的每个电芯既然已经直接引出来了,为什么里边还有一块小保护板呢?这个保护板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

问题是工具只接主供电插座和温度检测。充电器只是监测电芯电压 并不会均衡 只是电压不一致时候报警拒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的不清楚,得伟的电池的电路板是监控板,没有平衡功能。电路检测到有电芯损坏,通知外面工具,工具就不能 ...

得伟的充电器会平衡电池电压吗?我没有得伟充电器,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工具电池都是依靠严格选择电芯来保持整组电池长期使用的均衡性的,所以他们的保护板都不具备均衡充电功 ...

我看牧田的产品介绍里好像是说有平衡。
值得买里有个网友朱先生自称是米沃奇的研发,他回复我说米沃奇正在研发的M18电锤锂电电锤和锂电热风枪电池都有平衡功能。另外他说他们研究了市场上各种电动工具的电池包,例如“博世蓝电池包黑色外壳,底部带红色盖板,双色模设计,含电量指示灯,最新款是eneracer,单包5节电芯4.0安时容量;电路板全新设计,保护功能非常牛X, 号称有近100多重保护。”
论坛里拆的博世1.5AH电池明显是不带均衡的,而且连单节电压都不检测。

网友:
电池包带电压均衡的话,自放电大,不经常用的话,会过放。

网友:
欧盟规定全部都是要检测单节电池的,使用没有单节检测的水货都是假的,国行不清楚是不是会有缩水版的,估计不会,还是假货。山寨现在都单节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