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大家买U盘一定要买USB外壳焊在PCB上的

楼主(2020-01-07):
看这个,USB关没焊在PCB上,两个数据脚已经松了,用指甲按着插电脑才可以识别

还有一个同样的也是这个问题,早扔一边吃灰了,说明这个是硬件缺陷,在哪家买的就不说了

网友:
看外壳,少不了坑死蹲的G系列,开瓢了就不认识你啦

网友:
不用扔一边吃灰,自己找个带加固脚的USB头换上就行了

网友:
换个USB头就好了

网友:
你把版子反过来看看 这种一般都是焊接在背面U口中间位置

网友:
焊上了,你反过来看看

网友:
如楼上说的,这种确实是焊电路板上当,在反面,玩U盘多的人都知道啊

网友:
我刚换过2个这种头的,USB头的2个固定位在中间,不是在2边,换一个就好了。拆这个用钳子,把铁壳掰开,然后分开焊掉。

网友:
问题来了,买成品人家给你看里面的吗??卖家裸了除外

网友A:
太想当然了!外壳焊在PCB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想当然了!外壳焊在PCB上?呵呵~

楼主想说的,应该是USB头没焊在PCB上。语言没组织好
楼主小学写作文肯定没得过好成绩

网友:
这G3版型的USB就这样的固定脚在背面PCB,正常情况下不会断,至于大力出奇迹什么的就不好说了,而且建议帖主买黑胶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