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删繁就简-低功耗无线机械键盘(第二弹)

楼主(2020-01-07):
开局一张图,故事全靠编

记得2018年的时候,做过一把低功耗机械键盘!原文在此:  打造一把超低功耗无线机械键盘 。从那以后,键盘一直好好的在服役,也的确很省电,一次也没充过电!

最近,又堕入机械键盘的坑,于是想要升级一下准备!
无线是首选,于是看到了一个木壳的键盘gk64s,带蓝牙,正是我想要的!

这玩意长这样

到手之后,体验极差,建议大家不要买!
蓝牙耗电的厉害,工作电流80ma(wq····),而且蓝牙键盘为了省电,
不到几分钟就会断开,重连的时候,还要等几秒才能用,

这已经超过我忍耐的极限

看下板子的做工

虽然是全键rgb,对于我这种老年人来说,基本不会开

下面就开始了改造计划:
主控选了罗技的k230键盘的主控

经历了上次飞线的经历,再也不想有第二次了,这次选择做pcb吧!

根据k230主控的矩阵重新画了板子

把主控焊接上

电路部分依然使用锂电池+ldo

组装

上键帽

又可以开始愉快的玩耍了

删除了对于我来说不必要的rgb,只留下我需要的好用无线,朴实无华。

The End

网友:
又来支持你了  你都画PCB了

网友A:
所以我从来不用蓝牙键盘和鼠标,蓝牙的功耗是大问题

网友B:
反正你也有3D打印机,
直接自己打一个外壳算了

网友:
老牛掰了,这才是真正玩键盘的大侠,满分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你也有3D打印机,
直接自己打一个外壳算了

3d打印的壳子质感不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的壳子质感不够好

打磨 + 上漆 ?

网友:
不错    不过我还是喜欢背光灯

网友:
高手都来数码之家了

网友C:
想请教画pcb的时候,每个按键在pcb上的位置是如何确定的呢?  我看位置很精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画pcb的时候,每个按键在pcb上的位置是如何确定的呢?  我看位置很精准啊~ ...

CAD导图比较方便

网友D:
罗技的游联要占用一个usb接口,不喜欢一直被插入。可惜蓝牙又太耗电??蓝牙鼠标不太耗电啊。难道是芯片不同??

网友:
蓝牙耗电问题,用充电电池变向缓解,但是蓝牙待机重连延迟问题比较头疼

网友:
高手  定制个性化键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从来不用蓝牙键盘和鼠标,蓝牙的功耗是大问题

我的罗技无线键鼠 键盘没换过电池  鼠标一年一块南孚  楼主量产一批呗  我先定下一个哈  看着可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技的游联要占用一个usb接口,不喜欢一直被插入。可惜蓝牙又太耗电??蓝牙鼠标不太耗电啊。难道是芯片不 ...

蓝牙也要靠优化,主控也要优化,有时候不是蓝牙耗电,而是主控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罗技无线键鼠 键盘没换过电池  鼠标一年一块南孚  楼主量产一批呗  我先定下一个哈  看着可美 ...

这个做几个还可以,量产目前不太可能

网友F:
可惜了,不能量产
飞线我看过之后,直接放弃,那种工作量,需要真爱的
目前我就用最便宜那种罗技优联270,凑合用就行了
万一哪天有哪位大神出套件,或者共享pcb打样,我就弄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惜了,不能量产
飞线我看过之后,直接放弃,那种工作量,需要真爱的
目前我就用最便宜那种罗技优联2 ...

我有做好的,坛友要可以低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