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锋芒pro拆解

楼主(2020-01-07):
手艺太差,弄了半天没拆开,准备换壳就暴力拆解了
软件检测这款是sm3268 ab  三星mlc,手边没其他壳换推拉款,usb头部稍微多出1-2mm
拆解如下,有懂得大佬看看这个是黑片不

网友:
黑片不至于,这个是个ufs颗粒

楼主:
这个是三星的嵌入式存储芯片,并不是常规闪存,ufs2.0,打磨前的原型号是klucg4j1cb,主要用于手机。芯片里面集成了主控和闪存,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硬盘系统。那么它是如何做成ssd的呢,ufs芯片预留了闪存接口,可以绕过里面的主控只访问闪存区。然后搭上sm2258的主控就做成了ssd。除了ufs,emmc芯片也可以这样做,只是速度慢。ufs和emmc芯片比常规闪存要贵,那么绕过主控只用它的闪存区再加上另外的主控做成ssd。这一波操作也是奇葩。

查资料可能是打磨片

网友A:
江波龙做的黑片,看料号就知道了

三星手机拆出来的标带SEC, code码是阿斯口字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三星的嵌入式存储芯片,并不是常规闪存,ufs2.0,打磨前的原型号是klucg4j1cb,主要用于手机。芯片里 ...

台电也是没法,ufs内置主控的信息它改不了,可能会出现买个台电优盘,啪插上电脑出来个三星或者其他的设备。。。。难难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波龙做的黑片,看料号就知道了

三星手机拆出来的标带SEC, code码是阿斯口字体 ...

应该是这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