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拆SSD颗粒做U盘必须要闪存测试架吗?

楼主(2020-01-07):
如题,谢谢各位

网友:
有测试架只是会方便很多,可以比较方便找出问题颗粒,有信心和耐心可以不需要

网友:
完全不需要

网友:
如果打算常玩,可以买一个。不常玩就算了。
我发现买测试架也上头,我陆陆续续搞了4个架子了

网友:
手机多了,把手机闪存给做了最好,以后年年一大闪存了貌似

网友A:
自己拆闪存做U盘,有测试架更方便,非必要,但是有一点,必须有一个能够擦除颗粒的设备,这是必备的!

网友:
主要是有测试架可以不用焊接就可以知道好坏

网友:
如果做U盘,不需要,做固态需要,因为有些颗粒要清空才能上固态

网友(2020-03-24):
引用 网友A:
自己拆闪存做U盘,有测试架更方便,非必要,但是有一点,必须有一个能够擦除颗粒的设备,这是必备的! ...

什么主控的测试架可以支持最多型号的颗粒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