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锂电保护板

楼主(2020-01-07):
同事的一个坏电池。有电压,但是充不进电也放不出电。原本要扔掉的,我有多无聊,把它修一修。
扒掉外衣,你看18650加了一块保护板,拆下保护板,发现元凶。8205穿了。
从其他的保护板上拆下一个,丝印是5N20Ⅴ,应该是5A20v吧。换上,完美充电,400mA左右。
充电管理是57b7,应该和4056差不多吧。

网友A:
咋回事?已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网友B:
这个维修电源,换一个比较好

网友:
支持大神修东西

网友C:
一个打分的没有就超限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回事?已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是不是他别的帖子被打分到上限了

网友D:
确实无聊,但居然修好了

网友E:
谢谢分享。。。。。大婶好手艺。。。。。

网友F:
有库存就是这么任性哈哈,等牙膏

网友:
不错,板子还是双MOS的

网友:
57bx是tp4057~

网友:
偶倒是没遇见坏保护板的
等牙膏ing

网友:
这都能修    赞一个

网友:
我的电钻保护板也完蛋了,其中一个IC穿了个洞。
但是用放大镜看,上面没有任何型号信息,根本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电源,换一个比较好

是的 是的 这个电源热效率很高

楼主:
我这多无聊,打发零碎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打分的没有就超限额了。。。

这是常态,,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无聊,但居然修好了

是啊,做点无聊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大婶好手艺。。。。。

这手艺,温总取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库存就是这么任性哈哈,等牙膏

捡破烂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