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部分小型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方法理解,7AH12V。

楼主(2020-01-07):
以前都是用专门的三段式充电器充的,保护的好,7年了但也会老化,这个问题很专业很专业,所以死马当活马医吧。

现在只能放出1AH了,但放电电流还是比较大,电压还是有的。但充不进去,电流很小,很快充满。

1。用全波整流的电路,全桥,不要滤波,变压器要有15v以上的,直接充,看电流大小,几百毫安的直流,但要正充。

2。变压器24v,半波整流,一个二极管,不滤波,正充,要看电流大小,几百毫安的直流,电压不要管。其实意义不大,和全波整流差不多,关键是半波,据说变压器发热严重。

3。交流15v以上的变压器,接限流电阻,几十欧的20w电阻,直接充,电流也在几百毫安交流电。有接220v,和电阻,灯泡,直接充的。

4。反冲,用稳压电压,先把电池放干净电,反电流充,几百毫安的直流,这个很破坏的。用个317的恒流电路就可以搞,输入18v以上的开关电源。反向充电,这个太专业。

5。上所谓的专门修复电路。投资没有意义。

6。加水什么的,不懂,小电瓶不折腾。

网友:
铅酸蓄电池寿命到了就由他去吧 留不住的

网友:
参考修复器电路,用2倍左右额定电压脉冲充电,两个脉冲之间短路放电或者直接加负脉冲。

楼主:
反正一直没有乱充过,这次当试验吧。

楼主:
原来还有脉冲充电器,蓄电池的。

网友A:
楼主没少下功夫吧, 我的是时间长了电池没电 充了也存不住 打算用220串灯泡直接冲一下看看 不行就拉倒

网友B(2020-03-04):
楼主实验怎么样,我也有个45AH的,缺水坏了,现在加完水 ,大概测了下只能放出12AH的电量了,充满放电到9.6V,放出电量152瓦时,换算成AH,12V是12AH,10V是15AH。不知道电池身上标的AH是按哪个电压来的

网友:
铅蓄电池我就没见过能修复好的,坏了直接报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少下功夫吧, 我的是时间长了电池没电 充了也存不住 打算用220串灯泡直接冲一下看看 不行就拉倒 ...

坛友试了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实验怎么样,我也有个45AH的,缺水坏了,现在加完水 ,大概测了下只能放出12AH的电量了,充满放电到9.6 ...

还没有加水呢。最后也会完蛋

网友:
这东西还能怎么修复???我试过几次都没效果

网友:
我试过反充,与加水救活过不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试了吗?效果怎么样

以失败告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少下功夫吧, 我的是时间长了电池没电 充了也存不住 打算用220串灯泡直接冲一下看看 不行就拉倒 ...

效果怎样?我的电瓶车也是放太久了!现在冲不起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