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开裂的蒸笼

楼主(2020-01-07):
家里做包子的蒸笼开裂了,加高圈也分离了,买来也要168元呢!自己动手修复。
这是分离了的加高圈
找来特大号的订书钉进行加固
小电磨先钻个孔方便订书钉崁入
这样订书钉就穿过竹片了
底下垫好金属块,小锤敲打固定
其他开裂的也一并加固下
家里小修小补还是需要的,也是自娱自乐,顺便骗些M币,有点讨M币的样子。谢谢!

网友A:
大哥,好歹用铁丝之类的啊。订书钉很脆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好歹用铁丝之类的啊。订书钉很脆弱

说是订书钉,但没有这么大的订书钉,其实楼主用的这个应该是麻袋纸箱固定用的货钉,一般都是铝制的,但正常用也无妨,没铜钉好,但用用也无妨
铁丝就更不合适了,这东西经常接触水汽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好歹用铁丝之类的啊。订书钉很脆弱

确实是大号的订书钉,可这不是常见的那种订书钉,如果用铁丝的话哪有用订书钉服帖啊,而且铁丝更容易生锈。

楼主:
确实是大号的订书钉,可这不是常见的那种订书钉,如果用铁丝的话哪有用订书钉服帖啊,而且铁丝更容易生锈。是这样的订书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订书钉,但没有这么大的订书钉,其实楼主用的这个应该是麻袋纸箱固定用的货钉,一般都是铝制的,但正 ...

这个订书钉很大,也许是装订比较厚的书的,也许是钉麻袋、纸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订书钉很大,也许是装订比较厚的书的,也许是钉麻袋、纸箱的。

这是货钉,叫它订书钉其实也对,因为也可以订书、钉文件,厚书应该是没问题的,那种两三百来页厚书有可能不行,因为这个钉子的钉面还不够尖,压下去后面的纸有可能会裂开
更多的用途是拿来钉纸箱用、麻袋封口用的,我这还有手持式的打铜钉的那种,那种钉更厚更大。
这么修其实还挺好的,这个蒸笼坏掉的位置有点尴尬,拿胶粘吧,毕竟是蒸食物的东西,怕胶有毒;拿铁丝捆吧,方便是方便,怕接触水汽生锈;用铆钉吧,牢固是挺牢固的,怕凸起来的地方太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货钉,叫它订书钉其实也对,因为也可以订书、钉文件,厚书应该是没问题的,那种两三百来页厚书有可能 ...

隔壁邻居老王叔叔,我某宝上查了,这叫重型订书机,你讲的可能还要大,我这个只能订书。2006年朋友送我的,一直不知道怎么用,现在知道了。货钉机我也查到了,还要大。谢谢!

楼主:
重型订书机

楼主:
码钉枪
码钉
我看这个码钉和我的重型订书钉钉子是差不多的

网友:
应该用不锈钢的才行,时间长了会生锈的……

网友:
有可能的话还是用竹子好
随便划点再用楔子固定

网友:
楼主修复得很好,假如还我,我会找一根1平方左右的单股铜线作为货钉,这样不怕生锈了。

网友:
用 麻绳 是最好的  或荆条

网友C:
用网线啊。。。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网线啊。。。铜的

网线有4根铜的4根铁的。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线有4根铜的4根铁的。要小心

好多网线剪下来的断头,吸附在有磁性的螺丝刀上不下来

网友:
容易生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