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双贴29f32b2alcmg2不成功

楼主(2020-01-07):
今天没事量产sm3281双贴29f32b2alcmg2结果出现了这样情况,换了很多版本都一样,不知为何,在此求教高手答疑解难。

再sm3268单贴可以双贴也不行
再sm3267成功

网友:
没指定PT.BIN文件

网友A:
给你张图,自己体会吧。

网友:
你这是单帖吧?,双贴2个ce啊!这货我贴3281没问题啊

楼主:
看来量产也不那么好学,,没事我再接再厉。。谢谢各位老师。。没事我在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量产也不那么好学,,没事我再接再厉。。谢谢各位老师。。没事我在折腾 ...

3281 只能开出bin规定的大小,不知道哪里修改 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张图,自己体会吧。

量产慧荣我从来没有开过这个选项,是不是只有开黑片扫描的时候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慧荣我从来没有开过这个选项,是不是只有开黑片扫描的时候需要?

3281的量产工具可能还不太完善,这里不选会提示找不到pretest文件。慧荣其他主控的这里不用管

网友(2020-12-10):
SM3267 支持29F32B2ALCMG2 双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