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东风应急充气泵RCP-B39B

楼主(2020-01-07):
车胎欠气,借同事的充气泵用用,发现气压表不归零显示不正常拆开调整下张力,调完不太准只能作为参考范围值,看来得找个标准的校准下。

网友:
反正这表也只能看个大概哈

网友:
C型扁管的气压机原理,零几年科普看到过,至少比活塞弹簧,带动齿条齿轮的准点。气泵自带的只能看个大概,我以前买过带气压计自行车便携打气筒,后来气压计指针一直在零位不动,顺便补胎打气太慢太费劲,不如附近市场买的普通打气筒改短好用。

网友:
常压下 打开塑料表蒙  拿下指针 对准零位按下就好了

网友A:
谢谢分享。。。。金属齿轮,带散热风扇,铜质气压计,好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金属齿轮,带散热风扇,铜质气压计,好评。。。。。。 ...

缸体锌合金的。。。
标准山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缸体锌合金的。。。
标准山货。。。

肉丝MM,现在大天潮奸商当道,假货遍地。这个算是比较好的了。君不见,那些塑料齿轮,壳体薄如纸,即使是钢质的,也因强度不够而损坏。。。。。

网友:
是不是直接转的指针?

网友(2020-02-23):
这个级别加个数显就要卖100+了

网友:
好家伙,本田的确实可以,居然齿轮连杆都是金属的

网友(2020-04-01):
这种补气还可以   实际使用真不行,要那种大气缸的   比较实用

网友(2020-06-28):
内部用料和做工不错啊!有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