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猫魔盒青春版如何开启wifi热点

楼主(2020-01-07):
12月初买了一个天猫魔盒.单位用的.网线连接.开启wifi热点..前几天强制自动升级..升级后热点功能没有了..请问大神如何开启WIFI热点?

网友A:
固件没有那个功能。如果有开启热点的功能,在第一张图那个地方就有对应的菜单了。不是所有的天猫魔盒都有开热点的功能。

网友:
强制自动升级?某猫也学了电信的垃圾废物,电信的原本能wifi接入无线使用,强制更新成不能wifi接入,一定要网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没有那个功能。如果有开启热点的功能,在第一张图那个地方就有对应的菜单了。不是所有的天猫魔盒都有开 ...

没升级之前有热点功能的

网友:
有路由了,这个没什么用的功能吧

网友(2020-02-09):
引用 楼主:
没升级之前有热点功能的

软体没有了这个功能,尝试一下降级或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