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搞个TWS 5.0蓝牙音响 苹果带弹窗

楼主(2020-01-07):
老王那买了两个harman箱体,本来想搞个TWS 5.0蓝牙音响的,结果一直放那一直吃灰,后来想用音响又不想做,就在宝上买了个蓝牙功放板,用了几天发现供电麻烦,两个音响还要拉线,蓝牙体验也不好,最后还是狠下心自己做吧!用4.2V锂电供电,升压15V给功放供电,喇叭完全带的动还有很多余量,就这货,用两次就不想用了

老王的喇叭,放了好久的

板子3D,现在爱上3D图了,没有3D还不想画了

绿色是第一版测试用的,黑色正式版,长耳朵直接固定在这箱体上,用在其它地方用那4个孔,长耳朵用斜口钳减掉就可以了,开始有电流声所以做了音频隔离

今天焊了一天板,焊怕了

装上,感觉不错直接插上就可以用了,充电有两个口type c 口和Micro口怕同时充电没有两条相同线
看下充电电流2.1A芯片最大好像支持3.5A要用电阻跳

充电红,冲满跳绿

升压15V

试试苹果弹窗

连接成功,连一次后,以后开机自动连,连接速度不算太差

看看airpods2弹窗

有点低音,将就过得去吧!最后放桌面上爽啊!终于不用拉线了

网友A:
这音箱我也有俩,还没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音箱我也有俩,还没组装

我的放了几个月了

网友B:
优越者的硬盘底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越者的硬盘底座不错

重要的不看,看硬盘盒

网友C:
苹果弹窗是怎么实现的。我也想做一个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弹窗是怎么实现的。我也想做一个音响。

拆的耳机做的

网友(2021-01-16):
思考了半天没想出来这个弹窗怎么实现的 正常不是需要开盖才弹窗吗?阁下只焊接了两只耳机的蓝牙小板 怎么实现弹窗?能不能不吝赐教单独写个帖子呀?十分感谢。很多人买过华强北耳机的用不了多久电池就会老化失效,换电池不值得,如果能改个音箱免去充电的烦恼还能自动连接这个相当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