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客云+raid硬盘盒怎么样?

楼主(2020-01-07):
想搞nas,看上了玩客云的低功耗,据说主机全速运行也就5w……

绝育的玩客云,5x元到家,这价格无敌了

安全性的话,搞个raid硬盘盒,似乎也ok?就是贵了点,最便宜的双盘raid盒子也要200左右。

据说网络穿透也有一手,没有公网ip也不怕

缺点是usb2的速度感人,但于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主要就是想放点手机相片、视频而已……

有没有人搞过?稳定性如何?

和黑群晖、freenes的猫盘、蜗牛星际、或直接旧机之流比怎么样?

网友:
还是黑群晖吧,可靠性高多了

网友A:
我就用raid硬盘盒挂在路由器上,但是raid硬盘盒的自动休眠可以把人郁闷死。。。。从休眠中恢复有很大几率掉盘。。。
建议还是不要用raid硬盘盒。。

网友B:
我用的小米路由器mini(关掉无线,用中继模式,因为信号比K2差远了,主路由用K2) 外接移动硬盘(独立供电)  已经使用一年了,非常完美。可以远程迅雷下载,可以自动手机照片备份,这就足够了吧!我还准备把路由器指示灯改造成WIFI插座,用小米的手机客户端可以直接控制开关,这样家电远程开关机也就解决了。

网友C:
这货usb2.0的速度玩nas还是算了吧,刚下单一个纯粹为了做下载,毕竟号称终身加速,迅雷会员一到期各种0速度实无比郁闷,拖个系统镜像,试用高速通道跑满带宽,使用完毕速度0,迅雷吃相真不是一般的难看

nas老老实实弄个x86的黑群吧,速度不可同日而语,这还是受制于破本子的硬盘,台机妥妥1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货usb2.0的速度玩nas还是算了吧,刚下单一个纯粹为了做下载,毕竟号称终身加速,迅雷会员一到期各种0速度 ...

大把的不限速版本啊,只要源服务器不限速就可以跑满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raid硬盘盒挂在路由器上,但是raid硬盘盒的自动休眠可以把人郁闷死。。。。从休眠中恢复有很大几率掉 ...

raid硬盘盒还有这问题,我的热情冷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usb2.0的速度玩nas还是算了吧,刚下单一个纯粹为了做下载,毕竟号称终身加速,迅雷会员一到期各种0速度 ...

主要是x86的功耗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小米路由器mini(关掉无线,用中继模式,因为信号比K2差远了,主路由用K2) 外接移动硬盘(独立供电 ...

小米路由mini吗,我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x86的功耗大了点

那点电费都这么纠结,玩nas有什么意思

网友:
试试下载宝,好像千兆口,usb3.0,也就几十块
玩客云百兆,USB2.0

网友E:
我是用的玩客云加蓝硕的双位阵列盒,当时玩客云买的早了,花了70,又花了20绝育,趁双十一买了2个阵列,放了4块2t,利用玩客云2个usb接口,平时就是下载东西还有保存照片等,照片的阵列盒组了raid1,在手机上看看东西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的玩客云加蓝硕的双位阵列盒,当时玩客云买的早了,花了70,又花了20绝育,趁双十一买了2个阵列,放 ...

对的,我就是这个想法……

网友F:
mt7621 5千兆带USB3.0 2.0  SATA   带3.5硬盘满载功耗10w的样子  局域网100下载和40上传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mt7621 5千兆带USB3.0 2.0  SATA   带3.5硬盘满载功耗10w的样子  局域网100下载和40上传的速度 ...

新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把的不限速版本啊,只要源服务器不限速就可以跑满宽带。

大把?你以为我没试过,根本就不好用,关键我还是大内网,bt速度是论k的,只能靠迅雷

网友:
USB2.0 慢的要死 接RAID0起不到效果

网友(2020-02-06):
我没有NAS,正准备组装,现正在寻找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路由mini吗,我了解下

我在用,迅雷下载老是下载失败(是资源问题,用手机远程不断观察和全部开始);只是不能远程下载盘里的数据,和远程备份数据;在路由器下面可以多终端访问。

网友:
个人觉得玩客云不太稳定,再加上性能啥的不一定行,再加上USB再怎么也没有SATA稳定,建议还是选择硬盘内置的方案吧。(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