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一个剪毛球器的电池

楼主(2020-01-07):
    一个志高剪毛球器,最近充了电不耐用,盖上刀片盖子很难转动,不盖盖子能转,明显电池不得力,于是拆开看了下,初步感觉能改锂电池。
    刚好有充电宝拆下的带镍片的18650,马上改动。
    把原来的电路板拆下才想起来拍照

这是原电路板,扯吧?就两个22欧贴片电阻限流,然后还有一个永远不会转灯的LED红灯。5v直接对2个串联的镍镉电池充电,镍镉电池耐过冲能力是有,但这超了一倍的电压,估计寿命就这样短的。

仔细看看,500mah的,串联连接。

于是18650接上,相应地方热熔胶固定。
使用4056当保护供电板,由于锂电池电压高2.4v太多,用了个1117变压到3.3v,保证功率超不太多,适当高点电压剪毛力度更大一些。

1117降压板

这个是个保护装置,防止清洁和换刀头时误开伤人。是个微动弹簧,只有盖上盖板时候才接通

开关焊接在4056和1117之间,防止降压板跑电。

口子热熔胶固定后,稍微外壳开口。安装到位。

最后试了试,力度真爽,不像以前剪着剪着就卡住。
完美收工,交给老婆验收,顺利通过验收。

楼主:
剪了一件衣服的球,真可以,无坚不摧

网友A:
不错不错,转速高了剃毛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转速高了剃毛球快

原来是充满,刚用时候刚劲有力,过两分钟兴奋期后就疲软,然后就推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充满,刚用时候刚劲有力,过两分钟兴奋期后就疲软,然后就推不动。 ...

不够持久也不行啊。。。那边正需求呢这边疲软了

网友:
改锂电池供电耐用多了。

网友:
还是锂电好用,另外锂电也多

网友:
直接用一个4007降压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