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各位老铁,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0-01-08):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游戏机上方的这个亚克力机箱,上面写了保单,需要用保单纸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我知道这是游戏机控制器,我想知道具体的工作模式和这东西价值是多少呢?就是多少钱一台

网友:
应该是游戏机的控制机构,

网友:
这不是游戏机吗?

网友:
看着很霸气,我也不敢问啊

网友:
里面这么大空间不放主机,非要拿上来装13?

网友:
我觉得主机配置不值钱,只是手工外壳,和定制的游戏机软件值钱。有些简单的儿童游戏机,可能是单芯片的片上系统,也配合特殊的软件。

网友A:
出票机构,游戏结束会出小票,集到一定的数量能兑换礼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票机构,游戏结束会出小票,集到一定的数量能兑换礼品

我也觉得是这玩意。不过一般都在机台下面。。。很少见在上面的。而且都是一人一机,这么多人就一个打票机。。。

网友:
没人说这个事菠菜机吗?灰产

网友:
楼主这款 还真是带 主板的 是块安卓主板 说白了就是赌博机

网友:
对了 里面有台80mm热敏打印机 还是挺好玩的 我前几天拆了5台

网友:
80mm热敏打印机,有的用的是epson成品机芯。有的直接用热敏头,胶辊,步进电机配合亚克力组装出一个热敏打印机。

网友:
好像是热敏机,看见有I/O接口,主机就在下面,还有钥匙孔,方便调节主机软件,让可以随意更改里面的设定,这玩意少玩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这玩意。不过一般都在机台下面。。。很少见在上面的。而且都是一人一机,这么多人就一个打票机 ...

那肯定是后装的。不排除是出点数的小票,方便玩家兑现(可能就是赌博机了)

网友:
我不敢问,也不敢说。。。。。。

网友:
他们叫打印机,2012年春天,我网上求职的时候,有一家地下的游戏厅曾经找过我,让我去给她们修打印机,结果就是这玩意,一大堆电脑连接着一个这玩意,能打印小票的,手工有机玻璃还是亚克力啊透明机箱,这机器说是广东那边遥控管着呢,你挣多少钱,分给那边多少,那边有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