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两台唱戏机的维修(小霸王KK3、HYUIVOAI X2X 523)

楼主(2020-01-08):
两台唱戏机的维修

闲话少叙。
第一台,小霸王KK3型,无电无声。
喇叭孔在背面,充电接口为MINI USB,有3.5mm耳机和话筒插孔,可插TF卡和U盘,FM收音,电源开关与音量控制是一体的。

拆下背面4个螺钉,抠下底面两个粘接脚垫,开壳。
键盘和主板通过可插拔排线连接,内置焊接18650锂电池,LED显示屏,拉杆天线(固定座已断掉)。

使用的芯片。
B6THM02002.1应该是主控芯片,找不到应用资料。8035为单片收音机芯片,MIX2018A为功放芯片。
用MINI USB插头为该机试充电时,发现该机故障在于MINI USB接口的5个焊脚因为长时间多次的插拔已全部脱焊。

这是一部分其它原件。内置话筒,喇叭为内磁式2.2ohm 5W。

键盘部分。按键之间没有间隔,时间久了进入脏物,某些键已经粘在一起,特难受。
键盘,前后壳下水浸泡清洗。粘接天线固定座,补焊MINI USB接口引脚,装机,测试。

键盘带背光。充电正常(可自停),TF卡、U盘播放正常,收音机正常,录音没试。

第二台,HYUIVOAI X2X 523型(很奇葩的商标吧),收音正常,不能播放TF卡内容。

单独的电源硬开关,单独的音量控制,可插TF卡、U盘,3.5mm耳机插孔,MINI USB充电插口,可拆卸式18650锂电池供电。

尖锐工具插入面罩孔内向外用力即可拆下金属面罩,拆下前后几个螺钉开壳。

使用的芯片。BCF7G0R.1,主控,同样找不到应用资料。8205A+DW01锂电池保护电路,6218单片收音机,YX8002B功放,LED屏。

除喇叭外,还有一个辅助振膜。

喇叭,外磁式,磁铁较上一个大许多。

同样的,除不能下水的外其余都下水浸泡清洗。

测试,充电正常(MINI USB接口焊接没问题),收音机正常,U盘播放正常,只有TF卡不能播放(卡替换过,肯定不是卡的问题)。
但系统能判断出插入了TF卡,只是读不出卡里的内容。根据现象,判断问题只能出现在卡槽内。准备更换卡槽。

找到后发现,手里的几个贴片卡槽是内焊接形式的,与这个不一样。观察发现这个播放器的卡槽还是很容易拆开查看的。
最小号的一字手捻插入要拆解的焊脚附近金属盖与塑制构件之间的缝隙里(为了脱开卡扣),烙铁加热焊脚,稍用力即可拆开。

可以看到卡槽内进了异物,导致TF卡不能很好的与触片接触。

清理掉异物。触片整齐光亮,没问题,不知这个卡槽的塑制构件部分为啥磨损的这么利害。

放入TF卡试一下,接触没问题了。

将拆解时散落的TF卡退卡装置复位。整理下拆解时略有变形的金属盖。

重新将金属盖焊接回原位,注意焊接时在引脚上方稍用力下压,保证焊脚接触到PCB表面,不要悬空。

再试一下TF卡插入和退出顺畅。

好的,开机测试,所有功能均正常。

这两台播放器的音量控制应该都是压控分级控制方式,优点是调节时没有噪声,缺点是分级数量少,特别在小音量控制区不能精细地控制在你想要的音量上。
另外,在所有这类机器上你很难看到有“设计”的影子,几乎就是简单的元器件的堆砌,无论外形、功能、各部分细节等看起来档次就不高。
但客观地说,就是这样看起来土得掉渣,连商标都起的莫名其妙的的播放器,其音量音质完胜若干年前几百元的所谓较高档收音机,
并且我接触过的这类机器,无论品牌,无论精致粗糙都如此。这只能归结于技术的进步。只要采用了这类架构、这类器件,整机性能就不会太差的。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一直用旧机器。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磨损的这么利害原因可能是tf卡弹不出来了,然后用硬物扣出来的痕迹    垃圾音箱

网友:
第二个那种好揣兜里正好,音量大。

网友:
两毛钱的功放音质也就那样吧

网友:
这种播放机的收音机还是不错的,灵敏度非常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