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的恒温电路

楼主(2020-01-08):
恒温电路试验

测温电阻和发热电阻包在一起

用一个运放来控制

我这个是通断式的恒温控制,断电流

通电流

测一下发热电阻上的波形

竟然还有一段坡度,这个不合理啊

网友A:
那个长着黑毛的零件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长着黑毛的零件叫什么?

哈哈,那是外面包的保温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是外面包的保温层

哦,冬天了,怕这给冷着
翠花,上棉袄!

网友:
看起来很好玩,油封会不会比较好

网友B:
没有附电路图,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附电路图,差评!

效果一般,再说时间长了,几个月前的,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