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值得买里面推荐的灯,拆改锂电

楼主(2020-01-08):
数码值得买里面推荐的灯,买得是最低配的电池版,买别的体现不出优惠券的力度....
简单介绍 灯上部有一个触摸开关位置,轻按能打开或关闭小灯。打开状态下,长按开关
能无极调光。小灯带记忆功能,打开时保持上次关闭时的亮度。灯的把手能扭转360°,这个
功能比较方便,可以挂起。
买的是电池版,手里有收来的18650和4056充放一体版,动个手术改锂电。(其实这才是买电池版的最终原因)

打开下部,四个卡扣,没有胶

电路板在上部,用螺丝固定

芯片都被打磨,没有拍微距

比划保护板位置

准备开口

固定电路板,上704胶

电池放底部

固定焊接完毕

复原收工

还有个这个功能

这个版本灯亮度不大,适合床头灯,起夜用不晃眼。
第一次发帖,不太熟悉操作。看官多包涵

网友:
这灯造型可以,是单独开的模,就是亮度太低了,不撸了。

楼主:
终于不再是负分了,好感动

网友:
是啊,功率小了些。不撸。

网友A: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改锂电池供电耐用多了。触控灯自放电偏大,不常用的话,建议给电池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改锂电池供电耐用多了。触控灯自放电偏大,不常用的话,建议给电池加个开关。 ...

是的是的,谢谢提醒

网友:
感觉灯的造型很怪异

网友:
不错啊 就是亮度看来不高 也就1W 适合改造 模具不错 电路挺好的  我买了22个 哈哈

网友B:
不错不错,空间大有diy价值,偶也下单一个

网友:
早上看到推荐,也下单了一个

网友C:
内部灯板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这个亮度可能太弱点,再改个锂电供电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灯板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这个亮度可能太弱点,再改个锂电供电就可以了吧。 ...

里面操作空间确实挺大的,灯的模具质量感觉也不错,非常适合改
看大婶们怎么发挥了。
有个想法,里面塞一个能和天猫精灵联动的灯,这就做成移动版的了。不过这得好好
把电源部分搞一搞了。对我来说有点难

网友D:
全塑料的,考虑散热还是别加大功率为好。

网友E:
电池在下面,线会有阴影吧.

网友:
上聚合物放电池仓不破坏外观,或者DC插座开孔比较美观?

网友:
还有链接不

网友:
我的上个礼拜就改好了,充电口放下面美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在下面,线会有阴影吧.

肯定会有的,但是上面电池不好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塑料的,考虑散热还是别加大功率为好。

也不至于  那个地摊灯功率比他大 一样用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空间大有diy价值,偶也下单一个

期待大婶新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