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固态电容先拆为敬!终于买到真的了~~~

楼主(2020-01-08):
太不容易了,固态电容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上次买的一批全是假的~
这次又买了一批~很不错,虽然没牌子,但总共是真的~~~
这东西必须得先拆啊!
这个金山的电容还不错,买了大几十个,可惜就这一种电压的

每个品牌都买了些,先拆开这个杂牌的看看~

壁纸刀直接切开,里面是黑色的~看样子是真的,很不错~~前前后后花了 将近两百多,总算弄了一批真的~~~~~
平均基本4-6毛一个
这么多,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用完

网友A:
假的我倒是想看看啥样  其实看上面的型号就知道了 有的是电解 有的是固态  型号不同  还有电解一般上面还是有个防爆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我倒是想看看啥样  其实看上面的型号就知道了 有的是电解 有的是固态  型号不同  还有电解一般上面还是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086看我这个帖子,买的全是假的

楼主:
上次买的假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086看我这个帖子,买的全是假的

看到了  FZ88 系列 就没这个系列  其实查下系列就知道了  经常买就不怕假货了 其实买潮汕的库底货 又便宜又好的

网友:
在哪里买的,能提供信息吗?谢谢

网友:
哈哈用不完送坛友

网友:
ldd 固态电容同体积容量不能做大  你看看1000UF 那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网友:
个人使用确实多了些

网友:
锲而不舍,真有毅力

网友:
感觉固态电容,很容易被热风枪吹爆

网友:
废主板显卡上面的太真了

网友:
用不完送坛友啊,哈哈哈

网友B:
为什么要追求固态的?我只求电容能稳定使用时间长就行,准备放假又要拆电视修了,暂时估计是电源板的电容问题,因为接入220v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行,连待机灯都是一样。。电源板的电容啊,难为我93年的那台水水的松下电视到上一年卖给废品厂还能开机。。。

网友:
鬼子功放上的电解电容随便用20年,咱的固态电容也没人家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追求固态的?我只求电容能稳定使用时间长就行,准备放假又要拆电视修了,暂时估计是电源板的电容问 ...

修好了要通知我来围观,我家的TCL电视M9也是一样的毛病,就是不知哪个电容使坏了

网友:
打闷包的论斤卖的也不错,挺香,我买了两次了

网友:
200多折腾了这么多啊哈哈哈。

网友:
digikey上买吧,起码保真。。

网友:
谁知道高端主板上那种黑皮固态电容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