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如何拆解博世 2-26 E

楼主(2020-01-08):
想拆开冲击钻看看

看有人拆解过,是不是卸掉链接前后盖的4个螺丝,使劲拔就可以拆下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9775&page=1

网友A:
先把右边那个红色的调到某个位置再拔出来

网友:
不然,它宁死不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右边那个红色的调到某个位置再拔出来

非常感谢!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方向吗?
还有拆下来好装回去吗?我看有的人拆解下来,安装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