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网络达人,手机用流量上网,IP地址能追踪锁定吗?

楼主(2020-01-08):
这样子的,
在一个外汇平台,规定同一个IP地址下,只能操作一个账号,
我申请了两个账号,一个号用家庭电脑做,电信的IP地址,肯定被平台锁定了,
另一个号决定用手机流量做单,那问题来了,听说手机用流量的IP是不固定的,我也不知是否这样,
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这样操作,对方平台有手段查得出来吗?

楼主:
反正电脑是电信的IP,手机流量是联通的IP,
平台能抓得到把柄吗?

网友A:
没炒股,所以不清楚对方的检测手段,但现在好像都有实名认证吧!就我知道的说下;
如果只是通过IP锁定,电脑网络与手机流量网络是支持两个账号的。

但:现在绑定基本都不是绑定单一项;IP、设备识别码(某一硬件ID号)、手机号、个人识别信息等,多个识别项统一识别标识为同一个人!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更是如此。你没发现网上骗子之类的都有很多设备与证件信息么。

网友:
据说几天前被精准清除的大将用老式诺基亚都没能幸免,普通人就不用想了,就看你值不值被定位而已。

网友:
直接能看你手机串号

网友:
IP锁定不了MAC肯定会锁定啊,IP本来就会变,手机检测还有很多办法,蓝牙MAC也可以测

网友:
手机流量上网,分配的IP 应该是运营商的私网地址,对外用一个或多个公网地址。经由NAT转换。但绝对不是一对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炒股,所以不清楚对方的检测手段,但现在好像都有实名认证吧!就我知道的说下;
如果只是通过IP锁定,电 ...

情况是这样:两个账号是不同身份证注册的,身份证地址和姓名都不相同,这个没把柄
不过手机号机主姓名和家庭宽带机主是同一个身份地址....也就是一家人...这个对方平台是如何认定呢....
就是我拿手机用流量操作地点(营运商可以根据基站定位我),不过对方一个外汇平台,有这手段吗?

楼主:
反正我一个电信IP,一个联通IP,对方平台怎么认定?
当然如果用通讯基站侦测的话,可以定位我两个IP都在同一个街区范围内...并不能定位精确到具体哪个房间...

网友B:
首先,你的电脑IP也不是固定的呀,甚至按现在的情况,普通的家用宽带能给你分个独立的非固定公网IP都很不错了。
其次,所谓的定位,更多的我觉得是平台的套路,说白了,平台是为了赚钱的,赚谁的钱不是赚?明明能多赚一个为什么要不赚呢?
所以,我有个很大胆的想法:
你在电脑或是手机上登他两个帐号去试一把,来终结这个说法。

至于理由嘛:
稀缺X源,一人仅限预约(购买)一份
见证爱情,一个男人一生只可定制一枚
脑波挖矿,同一IP只可接入一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电脑IP也不是固定的呀,甚至按现在的情况,普通的家用宽带能给你分个独立的非固定公网IP都很不错 ...

脑波挖矿,同一IP只可接入一台设备
我目前就是这种情况,我要再想做多一个设备,只能用手机流量做...看对方平台如何认定

谢谢大家回答!

网友C:
楼主是什么外汇平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外汇平台啊

免费赠金的平台,一个IP只能注册一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