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爸妈修吸顶灯、换筒灯

楼主(2020-01-08):
爸妈家门厅的吸顶灯坏了,带上灯板去换

说开始是闪灯,后来就很暗了
明显灯一侧不亮

挂了2颗灯珠

原灯还有个塑料罩
带来的5W灯板直径小一点

原灯是纸板的
新灯板是铝基板,散热更好点

灯盘有闲置孔位,可以装一颗螺丝

另两个只能用电钻钻了

固定好螺丝

通电,点亮

扣上灯罩

恢复正常亮度
就是色温比高一点

楼下换筒灯

楼主:
这个筒灯说是偶来的前一天坏的,没给偶说,当然偶也就没带配件
先看看

右侧这个只有一丁点亮

没见过的牌子

背面,全铝的
和驱动是插座连接

驱动

老妈提出一袋筒灯,说看能不能用
里面剪线欧普的是捡的,但老妈不喜欢暖白(后来测试全是坏的)
还有个纸盒装的灯

规格一样,应该是以前装修剩的灯

5W的

插上,还好没坏

换上看,比左侧这个亮度高些,旧灯应该是光衰了

这活简单,轻松搞定
换下的坏灯和欧普灯通通打包带走,回家拆给大家看

网友A:
元首又在折腾灯啦

网友B:
铝板后涂上散热脂更 好

网友C:
原来捡东西的本事也是要靠遗传的。。。

网友D:
快说 混上啥好吃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又在折腾灯啦

日常维护中灯是很主要的部分嘛

网友E:
楼主又在搞灯了,还是铝基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板后涂上散热脂更 好

嗯嗯,灯板实际只有3~4W,不用硅脂也可以

网友F:
看样子,TCL应该也是贴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捡东西的本事也是要靠遗传的。。。

老爸老妈比偶能捡,他们时间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说 混上啥好吃的没

自然啦,回锅肉、辣子鸡都有,嘿嘿嘿

网友G:
这些灯一看就很山寨,质量很次 买好点儿的 比如Opple的灯 质量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TCL应该也是贴牌的

估计是,tcl应该只是收品牌使用费

网友:
吸顶灯换灯板应该买带有磁铁的led灯板直接吸住铁板就可以了方便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又在搞灯了,还是铝基板好

嗯嗯,导热还是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灯一看就很山寨,质量很次 买好点儿的 比如Opple的灯 质量就好多了。

当时撸的貌似都是山寨

网友:
家里筒灯还是荧光灯泡的,都被我换成E27螺口了,接个E27灯座,坏了可以直接换灯泡

网友:
TCL照明在荧光灯时代还是很有名的,按道理不会是贴牌。就是老人的观念一直想要白光这个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