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W LED灯不停的闪修复

楼主(2020-01-08):
3W LED灯不停的闪修复
原以为不停的闪是驱动问题,撤开后检查坏了一个LED,6个LED每2个LED并联的,拿出热风枪和936换以一个后不闪了,问题解决。

网友:
一般闪烁都是LED灯珠坏了

网友A:
闪烁都是LED坏的居多。热胀冷缩,灯珠发光,温度升高膨胀,金丝和芯片断开,停止发光,温度下降,收缩,金丝接触到芯片,发光,温度升高。不断重复。

网友:
我修过得闪烁,一般都是需要更换400v或450v的电解电容,大部分都是怀孕啦,少部分漏液

网友:
绝大多数LED灯闪烁问题都是出在400v电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烁都是LED坏的居多。热胀冷缩,灯珠发光,温度升高膨胀,金丝和芯片断开,停止发光,温度下降,收缩,金 ...

有同感,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B:
以前也修过一个,开一段时间就闪,最后灯珠全换了还闪,没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修过一个,开一段时间就闪,最后灯珠全换了还闪,没招了……

灯珠全换了还闪,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珠全换了还闪,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可能驱动有问题……

网友:
我家的吊顶的射灯就是3W的LED,也有一个不停的闪,换一个驱动就好了,还好我当时多买了个驱动。

网友:
说实话 自己用 哥哥 卧室包括客厅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优质三基色日光灯 并配用合适的电感镇流器 和日光灯 启辉器 好用一批 寿命长 亮度高 显色性好

网友:
LED灯珠损坏的机率是挺大的,单个加压测量就可以找出来

网友(2021-05-14):
好在灯珠便宜 5块来一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