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视液晶屏用于广告机常见故障 背光损坏

楼主(2020-01-08):
区别于电视 广告机一般屏幕竖装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散热 一般电视液晶屏的背光都是考虑过散热问题的 热量不会很集中 背光一般横着装几条 但不会到顶 或者装在屏幕底下 装在屏幕底下的作为广告机就倒霉了 热量全在一边 灯珠受不了 我买的这个广告机屏幕就是这样 背光灯珠考酥了 由于大屏的不好弄 我也没有烤灯珠的加热台 也没热风台 用的工业烤枪 比较不好弄 所以也就没腾出手拍照 只有灯珠照片 大家看看

网友A:
灯条才20不到,包邮,直接换新

网友B:
广告机的高亮度才是元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条才20不到,包邮,直接换新

那种更是用不住 原装的 散热这么好都不行 淘宝号称原装的 八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告机的高亮度才是元凶吧

高亮会损坏灯珠内部 这个头里两个考酥了完全是因为 热量都聚集在这里

网友C:
这个屏幕也是当故障机买的么,花了多少钱呀

网友D:
主要是亮度高,和怎么放问题不大,横放的电视机也有有侧单根灯条的,我基本上换掉灯条后,把驱动板的限流电阻换大一些,降低灯条工作电流,亮度其实变化不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幕也是当故障机买的么,花了多少钱呀

五十五的 当好的买的 先是花了170 在他那里试的时候就开背光闪 他说没事 驱动问题 我回来试了确实是背光问题 和他商量 退了五十 和120 不算配板子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亮度高,和怎么放问题不大,横放的电视机也有有侧单根灯条的,我基本上换掉灯条后,把驱动板的限流电 ...

横放的电视机是有两侧封条的 但是厂家把散热考虑进去了 这两个灯珠明显是热死的 尸体都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五十五的 当好的买的 先是花了170 在他那里试的时候就开背光闪 他说没事 驱动问题 我回来试了确实是背光 ...

倒是不贵,毕竟这么大个屏幕呢,买个拆机二手笔记本屏幕也要100左右了

网友E:
废品站老板要卖我一台46寸液晶150。。也是背光一条不亮了。考虑要不要收。。

网友F:
这我们叫侧边灯条,就靠那一大片铝片散热,现在有一些电视机还用这种屏,屏可以做得很薄,LZ所说的电视机常用的摆在后面的几根的,我们叫后背灯条,这灯条就通过电视机后盖铁皮散热。灯条坏跟连续长时间工作有很大关系

网友G:
都烤成粉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废品站老板要卖我一台46寸液晶150。。也是背光一条不亮了。考虑要不要收。。 ...

100吧,二手液晶一般300+就有了,坏的只能100,那些不知故障原因的只能卖几十元
换灯条费用也要百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是不贵,毕竟这么大个屏幕呢,买个拆机二手笔记本屏幕也要100左右了

嗯 现在二手液晶便宜的很 带点小毛病屏不坏的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废品站老板要卖我一台46寸液晶150。。也是背光一条不亮了。考虑要不要收。。 ...

我觉得八十可以玩玩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我们叫侧边灯条,就靠那一大片铝片散热,现在有一些电视机还用这种屏,屏可以做得很薄,LZ所说的电视机常 ...

内伤的多 外伤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烤成粉了,厉害!

都是渣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