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看看这个晶正照明八爪鱼吸顶灯替换灯板 有特点

楼主(2020-01-08):
设计的挺有意思的

网友A:
这设计的厉害啊

网友B:
不好用,时间长了接触不好,然后就烧灯珠

网友C:
太阳花割的这么细怕他不断啊

网友D:
这种设计,散热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的厉害啊

哈哈 很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用,时间长了接触不好,然后就烧灯珠

还没有用过 撸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花割的这么细怕他不断啊

啥 听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计,散热是个问题。

嗯 确实是这样

网友E:
灯条是并联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条是并联的吧

串联的 看图

网友F:
色温高了,发蓝啊

网友C:
指电源线路板分枝部分

网友G:
虽然灯板利用率很高,但最好把每个灯板焊接。色温高的话,需要加一些暖白灯珠调色。

网友H:
只是这么接触上,用一会发热了会不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色温高了,发蓝啊

的确是 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电源线路板分枝部分

有塑料壳压着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灯板利用率很高,但最好把每个灯板焊接。色温高的话,需要加一些暖白灯珠调色。 ...

我感觉没关系的 因为插上很紧 不动不会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是这么接触上,用一会发热了会不会接触不良?

放在灯里 不动它 估计没事

网友:
买回来还要自己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