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上网设备工作电流测试

楼主(2020-01-08):
光猫路由器电源占了太多位置.准备搞成集中供电.测一下各设备的工作电流.心里有数好买电源.
各设备都是轻载的情况.光功率不同可能光猫的电流也不同.有没有下载东西路由器的电流也可能不同.只能参考要留有余量.
贝尔E-140W-P光猫

华为8145V光猫

K2P路由器

D-LINK老掉牙的千兆交换机

思科老千兆交换机

魔百和M301H电视盒子

海康半球

测试下来一个设备考虑500mA足够了.

网友:
500MA?少个0吧!

网友A:
这个最好按照设备电源标称电流累加后确定,可以适当打个折,但是按照实测肯定不行,有启动电流和满载工作电流存在,否则拖低电压大家都完蛋。个人意见

楼主:
那是总共.我说单个考虑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按照设备电源标称电流累加后确定,可以适当打个折,但是按照实测肯定不行,有启动电流和满载工作电 ...

启动过程中也没有超过500mA.大了也无用.没有功率计,如果有的话测量一下电源轻载的时候功率会不会相应的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总共.我说单个考虑500

哦看错了!不过摄像头晚上1A的估计都有点小。

网友B:
拿个电脑电源,自己接几个5.5mm的插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电脑电源,自己接几个5.5mm的插头就行。

电脑电源启动就10w的样子

网友:
我家3个设备都带无线才共用0.5安保险丝。

网友:
一个2A插头拉3个类似光猫的设备没问题。
集中供电体积大,除非你要带摄像头,不然的话太占地方了。

网友C:
楼主这样的方式测试不科学,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电流不够会导致所有设备都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给你个我实测的电流做参考:K2P,华数30M宽带,关闭5G,仅用2.4G连接5个设备(2手机、3物联网),并用1只手机在离路由器3米左右的地方跑测速。功率插座显示功率为8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的方式测试不科学,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电流不够会导致所有设备都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给你个我实 ...

你要带载测试,那重载和轻载功率肯定不同的.你的测法把电源自身的损耗也算在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带载测试,那重载和轻载功率肯定不同的.你的测法把电源自身的损耗也算在内了. ...

我也认为带载测试意义更大,有谁的设备会空载啊

网友:
你可不可直接测量这些设备的交流功耗啊,就是设备用自带适配器供电时的适配器功耗。这个才是一般意义的功耗。

网友(2020-02-24):
我也认为带载测试意义更大,有谁的设备会空载啊

网友:
我用k2的电源带k2p和光猫,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