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D和2D颗粒混合盘怎么跳线?

楼主(2020-01-08):
刚做了一个3267AE的盘,2个1CE DDR 16G的片子,来源不同,容量一致、封装一致(BGA152)、ID一致,就把它双贴到3267AE上了,正常量产,正常跑圈,速度也不错,42/110。

关键是TM的2个片子都没有型号,都是重新封装的 !!  猜测一个片子是1.8V,一个片子是3.3V,这怎么跳线?

第1片 来自 创见SM2246EN SSD主控板,板子上默认带了个16G的,上面有2行字,角度原因拍不清楚,反正看不懂。

2246en开卡程序识别的型号是MT29F128G08CBECB(VCCQ 3.3V

但是Chipginus和慧荣量产程序识别的是 MT29F128G08CBCCB 1.8V的,我的头开始晕了。

第2片,来自雷克沙S50 USB2.0的盘,也没标型号,反正Chipginus和慧荣量产程序识别的是 MT29F128G08CBCCB (VCCQ 1.8V),我就当他是CBCCB了。

跳线只短了R6 for 1CE双贴,三极管没动,问题是这个R43/R44,我现在跳的是R43,跑圈没问题。这2个片子都是L95B,其他都一样,区别就是电压,有什么办法确定这2片闪存的具体型号呢?

还有是不是VCCQ 1.8V的就是3D颗粒了?(我拆过几个威刚的主控板,确实1.8V的跳R44有三极管,3.3V的跳R43没焊三极管。)
但是我发现古老的 Intel SLC也是1.8V VCCQ,以前的主控板都没有1.8V/3.3V的跳线,都跑在3.3V的,这怎么说?

网友A:
L95B全系列VccQ工作电压都是1.7–1.95V,也就是1.8V

网友B:
不要完全依赖flashmaster和ChipGenius的查到的数据,数据库都是网友自己整理的,有错误是难免的。
还有,2246en识别到的MT29F128G08CBECB,你把颗粒上到3267上,识别到的也是MT29F128G08CBCCB。
46en也好,3267也好,FlashDB都可以编辑,所以能开出来正常使用就行,没必要纠结型号。你都可以改一下这个ID对应的型号,让他在量产软件里显示东芝的型号都是可行的
同一ID对应多个产品型号的事儿是有的。只要ID一样,就当成同样颗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完全依赖flashmaster和ChipGenius的查到的数据,数据库都是网友自己整理的,有错误是难免的。
还有,22 ...

是不是VCCQ 1.8V的就是3D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95B全系列VccQ工作电压都是1.7–1.95V,也就是1.8V

为何我跳3.3V 也能用?不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VCCQ 1.8V的就是3D颗粒了?

不是。3D颗粒基本都是1.8v vccq,但也有部分2D颗粒也是1.8v vccq,L95,L85,L84,甚至L74都是1.8v。但这些2D颗粒,工作在3.3v貌似也没啥问题(未实测)。很多东芝闪迪的颗粒,是支持双电压的,3.3v,1.8v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3D颗粒基本都是1.8v vccq,但也有部分2D颗粒也是1.8v vccq,L95,L85,L84,甚至L74都是1.8v。但这些 ...

现在主控板针对2D、3D的跳线区分,就是体现在电压跳线上,是不是不用去关心2D还是3D,按照电压跳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主控板针对2D、3D的跳线区分,就是体现在电压跳线上,是不是不用去关心2D还是3D,按照电压跳线就行了 ...

对。按2D,3D是比较笼统的区分,其实是不严谨的。
还有,商家对于产品的描述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很多的细节需要你自己去研究。

楼主:
已短R43,速度有少许下降

网友C(2022-01-06):
引用 网友A:
L95B全系列VccQ工作电压都是1.7–1.95V,也就是1.8V

l95b   VCCQ 跳3.3V长时间工作绝对没问题,雷克沙 V30  S25  U盘里就是L95B颗粒,VCCQ就是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95b   VCCQ 跳3.3V长时间工作绝对没问题,雷克沙 V30  S25  U盘里就是L95B颗粒,VCCQ就是3.3V ...

还有DDJKL跳3.3都没有问题,海力士16nm tlc跳3.3甚至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DDJKL跳3.3都没有问题,海力士16nm tlc跳3.3甚至更稳定

能跳3.3,尽量3.3。同功率高电压电流小,发热小,初中公式都知道。而且某些颗粒跳1.8有玄学负加成(指频繁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