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问题,请大佬进来看看

楼主(2020-01-08):
一块闪迪2246xt,开卡不过,换镁光和英特尔闪存后识别颗粒ID都要卡很久,换回原配的闪迪颗粒就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土狗跳线有关吗?但土狗跳线是哪个呢?请给位高手看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左边的电阻,量量看是不是0欧的???

网友B:
确实和土狗有关,非土狗颗粒(或空板),上了土狗电阻,查看CE表会卡死。
土狗在背面这里,多明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左边的电阻,量量看是不是0欧的???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和土狗有关,非土狗颗粒(或空板),上了土狗电阻,查看CE表会卡死。

土狗在背面这里,多明显啊

太感谢了大神,是我眼瞎,覆去翻来愣是没找到。看了你不少帖子,学到了。

网友(2020-04-01):
05466 ID多少,46XT能开过???

网友:
这是闪迪原装盘啊Z400S 或者PLUS 的05466对等于9DDL 土狗的 你贴镁光肯定要拆土狗啊

网友(2020-06-29):
好复杂啊,看到都动焊锡了?工程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