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航嘉磐石355 ATX电源,唤起狂操Barton2500+的回忆!

楼主(2020-01-08):
航嘉磐石355 ,这台ATX电源累计已用了差不多17个年头了;始于当年风靡一时Barton2500+狂操潮------
硬件平台一路升级,这电源默默无闻伴随着主人,从不离不弃

刚踏进2020年,她生病了,且病得不轻,PS-ON和+5VSB无电压------
珍惜眼前人,主人决定为她续命:

由于经常打理,内脏还是比较干净的;
里面的做工和用料还是相当不错~~~
PFC变压器超重,上面是固定用的超厚镀锌铁板,重量可想而知;
所用的TL电解电容居然一致性那么的好,竟没有看到怀孕的现象出现:
拆来两只主电容的一致性:

整流管RS606坏了,找来一快拆机的805的换上:

串上60W灯泡上电,亮后即灭,测高压380V有了,但ps-on和+5vsb依然没电压,测KA7500B的12脚也没电压;
测KA7500B对地电阻,也基本正常符合参数;
没头绪,就大卸八块,将带3颗开关管的散热片拆了下来,逐一量测开关管,也没问题------
量完后基本确定是辅助电源出现断路了
由于新手上路,跟着网上搜出的电路图,将辅助电源前端的电阻和电容都拆下来一个个量,唉,就差变压器没拆

终于有所收获,上图红框中一只电阻断路了
手上没有270k电阻,在废板中拆了一颗贴片飞线补了上去:

顺上将两颗主电容更换为一对红宝石:

跟着就继续串接灯泡上电,发现ps-on和+5vsb都有电压了,短接ps-on后测量低压输出正常;
连接着电子负载仪器用12v 10A测试,微调了可调电阻将电压修正12.00V;
满血复活!!!

网友A:
厉害!巴顿将军都玩过,看来岁数不小了啊

网友B:
铅笔,导电银漆,锥子挖孔的疯狂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巴顿将军都玩过,看来岁数不小了啊

记忆都模糊了

网友:
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电源都不值电容钱,呵呵呵我就看看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笔,导电银漆,锥子挖孔的疯狂时代。

闪龙改巴顿,就用这个资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笔,导电银漆,锥子挖孔的疯狂时代。

勾起了回忆。

网友C:
楼主居然用女字旁的(她),用了17年居然还不离不弃,看来楼主是位用情至深之人,找对象就要找楼主这样的。

网友:
十几年了还这么干净话说航嘉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楼主这么一折腾,估计这个电源又可以用上一阵了。

网友:
我的台机用的是长城350P4,也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居然用女字旁的(她),用了17年居然还不离不弃,看来楼主是位用情至深之人,找对象就要找楼主这样的。 ...

情怀罢了……

网友:
我能说我也有巴顿2500+ 磐石355电源吗 哎 一个个都暴露了

网友:
巴顿好东西啊,不过现在zen更牛!

网友:
厉害啊,佩服手工厉害的人

网友:
舍得拆,我是怕爆炸,开关电源不干随便搞。

网友:
多年技术积累,技惊四座啊!

网友:
啊  2500+  当年 ~~~~~~~~
使用环境不错,

网友:
都用那么高档的测试设备了,怎么还是个新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