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mSATA开卡一定要用转接卡吗?

楼主(2020-01-08):
mSATA插在笔记本上正在用,建兴2246en的,开卡工具识别不到,是一定要转接卡吗?还是有什么设置要改?

网友A:
正在用你这么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你这么开卡?

我的意思是插电,正在笔记本上开着。

网友B:
如果不怕BOOM冒烟儿,开机的情况下,你短接着插M-sata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怕BOOM冒烟儿,开机的情况下,你短接着插M-sata口试试

不是。笔记本开着机,里面有块msata,我运行2246开卡程序,识别不到,就这么回事。不是说慧荣的插sata上就能直接开卡吗,msata和sata一回事儿。
我就想问问msata怎么开卡,我也可以短接着,然后笔记本开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短接着,然后笔记本开机啊。

我就想问问msata怎么开卡,不是说慧荣的插sata上就能直接开卡吗,msa ...

慧荣的我从没插sata开过,手里有转接卡,也没尝试过。
但SandForce的固态,可以sata直接开没问题。

网友C:
笔记本打开正常开机  短接msat  插入接口开软件 开卡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打开正常开机  短接msat  插入接口开软件 开卡 就这么简单

你的意思还是通过USB转接卡吧,还是说msata直接热插拔到开机状态的笔记本?我手里没有转接卡,还有其他方法吗?SSD开卡我是纯洁小白的

网友:
除非你有主板带msata的接口
如笔记本
或者 z77 z68 时代的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还是通过USB转接卡吧,还是说msata直接热插拔到开机状态的笔记本?我手里没有转接卡,还有其他方 ...

热插拔在正常开机的电脑上

网友(2020-04-10):
楼主开好了麽

楼主:
开好了,买了转接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好了,买了转接卡。

买了转接卡还需要短接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好了,买了转接卡。

买了转接卡,还需要短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转接卡,还需要短接么?

未开卡好像不需要短接,开卡后,要再次开卡需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