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开发这么多显示器接口

楼主(2020-01-08):
VGA过时了,有DVI。DVI已经够好的了,为什么后来又开发出HDMI接口,
DP接口的显示器i我也有,但我没DP线,所以也不清楚DP接口到底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完全赞同,HDMI和DVI已经够了,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要有DP接口

网友:
早期的显示器是模拟信号,所以用VGA接口,后来变成了液晶,就有了数字接口DVI,再后来,有人想在显示器上装喇叭看电影就有了HDMI,又后来,有人觉得接一个显示器不大气,要接2个显示器,所以就有了DP接口。

网友:
高分辨率高刷新率需要,不光有dp还有雷电3

网友:
和USB一样,从Mini到Micro再到TypeC,光从外形上来说,是越来越小,为小型化节约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赞同,HDMI和DVI已经够了,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要有DP接口

DP免费,HDMI要收费,这一条足够了。只是说电视机厂家不爱推DP,没法替代HDMI

网友:
这是进化,一个比一个先进,或是一个比一个便宜

网友:
主要还是处理芯片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能支持的功能就越来越多了,HDMI比DVI加了音频和热插拔,DP加了分辨率和多屏,以后说不定USB功能也集成进去了,作为用户来说完全不用操心这些,实在支持不了也有转接卡买

网友:
后面几种都是差分信号,但编码格式不一样,差分对数不一样。目的是为了减少串扰,提高速率
这些都是模拟到数字,数字并到串,普通串再到差分串,差分到更高速率差分的过程
不要小看这些进步

网友B:
主要是带宽不够,传输图像的分辨率和刷新率有限制.

VGA理论最高 2048x1536,60Hz
DVI 最高只到 2560x1600,60Hz/1920x1080,120Hz

VGA连2.5K都不支持,DVI也只勉强支持度2.5K

更高的4K,8K都不支持

而最新的DP 2.0和HDMI 2.1都已经支持4K@144Hz 8K@60Hz

网友:
楼主应该换个问题问,为什么现在的主板还要带PS/2接口。

网友C:
DP接口好像是DELL家搞出来的,后来没推广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DP接口好像是DELL家搞出来的,后来没推广下去

DP高端还是主流,可能不带HDMI ,必带dp。

网友:
后面还有SDI的。。。。。。

网友:
作为普通用户的你可能需要多找下度娘,楼上有很多很好的回答了。都是时代的进步,还有就是标准定义的占领。就像苹果公司,他们的苹果手机用的数据线接口就是他们自己定义的,别人用还得用他们认证的,也就是要收费,搞这个出来就为了收费?也可以这样说,当然苹果公司肯定不认,说为了你们好,有我认证的不会有问题,但,不是还有苹果机炸机的?另外,也有破解的,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当年我也有你的想法,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搞了
有些接口是要专利授权的
有的接口带宽是不够的
有的接口是不适合工业应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带宽不够,传输图像的分辨率和刷新率有限制.

VGA理论最高 2048x1536,60Hz

这才是这个主题正确解释,就好像从VISA接口到PCI,到现在的PCE接口,都是因为速率越来越快,所以才开发新的接口。

网友:
所有的接口都要在显示器的主控板上转换为液晶面板的接口信号
液晶面板的原生接口信号协议已经从LVDS转向了eDP
VGA这种显像管时代的技术规格留着干啥?
DVI的TMDS协议本身就由HDMI继承了。
封包传输的DP是唯一的未来,其它都进垃圾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