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01-08):
    手里的手机是买的洋垃圾,华硕手机,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用着用着电池不经用了,淘宝里按手机搜索到的都是17年生产的,刚买了一块换上,还是不经用,请大师们帮忙看看这电池是什么型号的,想买块电池来自己焊接保护板用。我按上面的数字搜索过,找不到
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怎么像LG的G2手机那种鼓一块的电池啊。

网友:
zonfone吗?以前用过一台,还行的。电池不是这么找的,按尺寸就行了,最好还是买相同或者差不多尺寸的品牌电池,定制的不太靠谱

网友:
直接测量长宽高。。。。。。然后按尺寸搜索。。。。。。。

网友:
按照长、宽、高的尺寸,选择电池即可。

网友:
异形的,看起来上面拼了一片小电池,按下面大的长宽高搜吧,相近就成。

网友:
直接量一下长宽厚,再买只小不大的就可以呀。

网友:
头俩位厚度,后面四位每俩位代表长,宽,五位的话,俩位,三位,代表长宽

网友:
量一下电池三维尺寸然后去找差不多大小的电芯就好了

网友:
跟假药停的手机电池一样的形状,尺寸就不知道是不是一样了

网友A:
45 64不是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 64不是尺寸吗?

按这个查过,搜不到呢

网友:
有些是3.85v高压的,或者3.8v
的,久用电池有可能怀孕!!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个查过,搜不到呢

搜个尺寸相近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