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到手即拆

楼主(2020-01-08):
  前几天在某宝上买了几个搞活动的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配小爱同学今天到货了,顺手拆开来看看。

图片介绍

感觉挺简单的拆了4个角的螺丝即可把主板和后盖拖出来

瑞士盛世瑞恩(sensirion)公司生产的 SHT30 第三版 温度:-40-125 湿度:0%-100% 误差范围:±2

上方是液晶显示屏驱动IC型号IST3055,下方的 TLSR8251 是一款常见的低功耗蓝牙IC,自带 512k 存储。天线在主板右侧

网友A:
怎么不买墨水屏幕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买墨水屏幕版的

墨水屏的好像是PRO,我买了一个,不是太准。

网友C(2020-03-23):
引用 网友B:
墨水屏的好像是PRO,我买了一个,不是太准。

用过sht35 这个传感器,刚开机时跟环境温度一致。等通电情况下一直运行,5s启动单次转换读取温度一次。发现随着通电时间会慢慢增长0.x度,比环境温度会高点点。。关电晾1小时以后,重新开又跟环境温度一致,然后慢慢高一点点。。不懂什么原因,难道持续通电,内部功率会使传感器温度增高吗?还是pcb其他部件 升温传导过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sht35 这个传感器,刚开机时跟环境温度一致。等通电情况下一直运行,5s启动单次转换读取温度一次。发 ...

我把秒秒测的换成SHT35,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传感器挺不错的。

网友(2020-05-07):
引用 网友C:
用过sht35 这个传感器,刚开机时跟环境温度一致。等通电情况下一直运行,5s启动单次转换读取温度一次。发 ...

电路板工作产生了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