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2ALED电源改做电瓶充电器问题

楼主(2020-01-08):
12V12A的LED电源调了下微调,最高14·4V,电流12A很大,一般给电瓶充电是容量的百分之拾,我的电瓶是45Ah那么4·5A就可以,富富有余。充电两个小时变压器温度40上下,用于备用电瓶补电正好,可是给一个欠电很多的电瓶充电用了4小时,不能启动汽车,后来用个20斤的方变压器输出15V,接个整流器充电3小时,再给汽车启动(零下20度)一下就启动。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充电器都是充电开始电流1,8A充到400Ma,为什么用LED电源不能充好。还请坛友说说什么道理。

12V12A的LED电源。

还有个问题;这两个充电器给电瓶充电,电流自己就调整了,也就是说随着电瓶充电快满,充电器的充电电流也小了,我一般到600mA就不充了。用电脑电源做的也是这样。不用手动调电流了,不解。

网友:
不懂帮顶,等待高手解答,我用环牛加整流桥给电瓶充电

网友A:
测电压没用,蓄电池充电关键是充电电流,14.4伏充4小时电流是多大了?交流15伏的变压器整流后直流电压很高了,估计充电电流比较大,那个开关电源的14.4伏相当于恒压充电,楼主应该检测充电电流然后再调电压。

网友B:
直接设置14.4v定压充电得了,反正你这个充电器电流比较小才12a,最大峰值电流也就12a,充两个小时绝对能启动汽车 也难过充

充电4小时还不能启动i汽车  我怀疑电瓶有问题。

环牛充电能启动汽车 建议电瓶放置一晚上再查看电瓶电压 能不能启动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没用,蓄电池充电关键是充电电流,14.4伏充4小时电流是多大了?交流15伏的变压器整流后直流电压很高 ...

这两个充电器都是充电开始电流1,8A,然后电流自己降到4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设置14.4v定压充电得了,反正你这个充电器电流比较小才12a,最大峰值电流也就12a,充两个小时绝对能启 ...

电瓶没有问题,通过变压器充电后,现在已经能正常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瓶没有问题,通过变压器充电后,现在已经能正常用了。

感觉这个12v12a 电源有问题 或者导线有问题,按理电流下降到400ma 应该完全充满了

对于亏电蓄电池 14.4v 充电 应该是最大输出电流12a恒流充电 不应该就1.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12v12a 电源有问题 或者导线有问题,按理电流下降到400ma 应该完全充满了

对于亏电蓄电池 14.4v ...

谢谢分享,你的意思这个12v12a 电源是恒流充电,满电接着充电电流也是不变的?(电源和导线正常情况下)

网友C:
我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是用12V3A的开关电源改的  输出电压14.5V恒压充电    充一晚上绝对没问题,因为你的车也是恒压充电的   充电电压是14.5V,所以这个必须可行,如果有问题,请检查你的电瓶,还有就是充电结束电压,如果电瓶能充到14.5那么百分之百是电瓶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你的意思这个12v12a 电源是恒流充电,满电接着充电电流也是不变的?(电源和导线正常情况下) ...

准确说是恒压限流电源,最大电压12v 输出电流最大12a

电瓶充满了电流下降, 恒流只是某个区间恒流 不是一直恒流,一般都在充电初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是用12V3A的开关电源改的  输出电压14.5V恒压充电    充一晚上绝对没问题,因为你的 ...

看来恒压充电会大大增长充电的时间 就是说充电太慢了 ,我感觉是LED电源充电器没充好,接着用脉冲变压器充电器就充好了。

网友D:
建议加上恒流电路,这样才是充电器,否则只能叫电源

网友:
其实那个铁芯变压器输出是脉动直流电,整流脉冲电压较高,对铅酸电瓶有一定的去硫化作用,所以容量稍有增加!

网友E(2020-07-24):
欠电很多的电瓶,会不会电源过流保护了,处于打嗝模式

网友:
脉动直流电给铅酸蓄电池充电效果好,特别是一些极板硫酸化的电池效果更好。所以变压器型充电器用半波整流而不用全桥,(个人观点)

网友:
这个得把康铜改了才行!把初始电流改到十分之一,要不然初始电流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欠电很多的电瓶,会不会电源过流保护了,处于打嗝模式

这个电源是恒流的不会打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上恒流电路,这样才是充电器,否则只能叫电源

这个电源就是正经恒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说是恒压限流电源,最大电压12v 输出电流最大12a

电瓶充满了电流下降, 恒流只是某个区间恒流 不是 ...

对对对!就是限制最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你的意思这个12v12a 电源是恒流充电,满电接着充电电流也是不变的?(电源和导线正常情况下) ...

是限流,由最大满满变小,一般充电要的就是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