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6K求助!请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1-08):
这块ssd最开始已经读不出了我尝试着短接后开卡,没有成功过但是现在已经不用短接直接就可以读盘容量也有236G就是不可以格式化.....请大佬帮忙看看哪里设置错误,感激不尽!

网友:
设置没看出什么问题,换个量产软件版本再试试。

网友A:
先换WIN7
然后换JMF或者ASM的转接卡

楼主:
谢谢大佬指导,下班就换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WIN7
然后换JMF或者ASM的转接卡

换了转接卡就开卡成功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