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 IS917+JS29F16B08HCND1 总是显示 check flash mapping fail!can't find IS table!

楼主(2020-01-08):
我有两个S917+JS29F16B08HCND1 板子和芯片,其中一个量产成功了,第二个始终就显示 check flash mapping fail!can't find IS  table!麻烦大家知道都看看什么问题?是芯片都问题还是主控的问题    读取为什么 读取不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既然自己有动手能力,两套直接对换,再量产看看不就知道是板还是F的问题了吗

网友:
总之按F9就是了

网友(2021-10-22):
按F9强力擦除试试 然后在量产 笔记本按FN+F9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 然后去掉 读写测试 格式化 试试
如果还是报错 更换工具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