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废旧手机能干嘛,做一个电脑状态监视器很完美。

楼主(2020-01-08):
看了别人的帖子,刚好把自己的旧手机用起来,唯一缺点,对cpu还是有很小的占用,不过可以设置刷新时间,减小占用。

网友A:
这主机很漂亮,什么型号的

楼主:
戴尔的7040m,散热一般,还没想好怎么改造。

网友B:
这个怎么玩?装什么Ap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玩?装什么App吗?

不用APP,电脑端装aida64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APP,电脑端装aida64就行。

这个不错,这个小插件是系统自带的还是另外下载的?

win10家庭版好像是有这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这个小插件是系统自带的还是另外下载的?

win10家庭版好像是有这功能吧? ...

aida64需要下载,系统不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机很漂亮,什么型号的

另外底座是Wii的底座,刚好拿来放主机

网友:
然后给手机24小时不间断电源,然后是不是看一看运行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APP,电脑端装aida64就行。

手机端呢

网友:
同款主机路过

网友:
旧手机拿来做wif监控摄像头可以吗

网友D:
真不知道楼主发布这帖子的目的是什么,随便发个图又不说明使用方法
我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实现手机上显示电脑资源占用&温度具体步骤:
步骤一:打开AIDA64, 进入设置(菜单栏→文件→设置),然后找到LCD→Remotesensor→启用Remotesensor Lcd支持。
图1 启用Remotesensor Lcd支持
步骤二:然后查看自己的电脑IP地址。(命令行提示符→ipconfig→查看ipc4地址)。
图2 查看电脑ip地址
步骤三:打开手机浏览器,输入http://电脑IP地址:80(如例子中的http:/192.168.1.149:80)。然后就会获得一个分辨率(如例子中的980*1584),返回AIDA64,先去掉启用Remotesensor Lcd支持前边的勾,然后将获得的分辨率填入预览分辨率中,填好后再次启用Remotesensor Lcd支持。
图3 手机获得分辨率图4 填入分辨率
步骤四:接着就可以进行需要显示的项目的设置了,AIDA64刚才LCD设置选项下面有个LCD项目,点击进去可以看到设置界面,点击新增,就可以增加需要显示的资源类型。可以看到AIDA64支持显示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不仅有CPU、GPU、内存资源占用,还有温度、磁盘空间、上传下载网速、电池状态、风扇速度等的项目。
图5 LCD项目配置界面图6 新建需显示项目
选好某个项目后,可以设置显示字体字号,字号推荐20号以上,显示名称,最上边的“item type”则是多种显示风格,各种风格及文字备注还有可以插入图片。选好项目后可以在右侧位置控制中设置每个项目的显示位置,也就是可以灵活摆设。
图7 可以自由设置版面图8 手机显示效果
AIDA64还支持多款lcd设备的屏幕显示功能,有网友使用以前的电子相框魔改出一个资源占用显示屏,更加的吸引眼球。
总结
如果你需要一个好用的资源、温度监视软件,不妨试试AIDA64,小编用它在手机上监控网速和资源占用情况,一目了然,甚是好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778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楼主发布这帖子的目的是什么,随便发个图又不说明使用方法
我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就服你啦,zsbd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楼主发布这帖子的目的是什么,随便发个图又不说明使用方法
我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谢谢,这次看明白了

网友E:
挺漂亮的,能否把模版分享一下呢,以前我也折腾过wifi aida这个功能,但是感觉新鲜过了之后,就属于那种看了一次就不会再看的小屏幕,兼之没用心调那些项目图形什么的,就撤掉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漂亮的,能否把模版分享一下呢,以前我也折腾过wifi aida这个功能,但是感觉新鲜过了之后,就属于那种看 ...

没问题,在外面出差,回家了发模板。标准1920*1080的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楼主发布这帖子的目的是什么,随便发个图又不说明使用方法
我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你想发教程就发呗,我发帖只是想说废旧手机的用途,至于教程就和你转别人的一样,网上一大堆,个人觉得aida64这个功能太简单,完全不需要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发教程就发呗,我发帖只是想说废旧手机的用途,至于教程就和你转别人的一样,网上一大堆,个人觉得ai ...

嗯好的,先谢谢分享。到时候记得at我

网友:
好机子,戴尔的精小短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