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七彩虹 H61主板 cpu升级

楼主(2020-01-08):
买了一套二手的三件套: 七彩虹 CF-G6-MX (貌似是H61芯片组?)+赛扬G1620+金士顿4G DDR3
不知道是太古老还是没有名气,没有查到这款主板的信息,就想问下,cpu如果要升级,能升到的性能好点的i3或者i5有哪些啊,比如 i5 2500,e3 1230v2 之类的。另外如果选择电源的话,额定功率多少w合适呢,谢谢~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有一台比较老的电脑,是联想的品牌机,配置是1.8GHz主频的单核CPU,512M*2的内存,ATI 9550 128M的显卡,40G+80G 的IDE硬盘,配置如下图,想问下原来电脑上的电源能够继续用在新平台吗?主要是看哪个接口合不合适呢?

楼主:
这个是电源的参数和主板cpu供电,貌似主板是20针的啊,查了下能用在24针的上面?

楼主:
根据主板上的信息(C.H61U V27A)找到了规格参数,真不容易。

楼主:
看到主板规格上写了: 建议使用功耗少于或者等于77W的处理器
查了一下 i5 2500的功率是95W  i5 3570是77W  E3 1230v2 是69W
考虑到功率和二手,按理说E3 1230v2应该能用,但前面两个i5估计够呛了。
但是我咨询了淘宝上卖这块主板的老板(3人),他们都一致说“不能用E3 1230v2”,看来是够呛?或者是折寿?
本来想着不行就选择i3 3240 (55W),后来看到了其他人帖子上说可以用功耗低的i5 2500s,这个才65W,而且看到了使用成功的帖子,参考CPU性能的天梯图,2500s的性能在200+,3240在160+,两者的价格分别为125和75元(同一家店比较),按理说选择前者更合算是吗?

网友A:
连固态硬盘都不能全速,有什么升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固态硬盘都不能全速,有什么升级意义?

感谢回复,先凑合用呗,这个是sata2.0的口是吧,理论速率是384MB/s是吧,可以了可以了。。。

网友B:
H61    B75   Z77我用Z77...I7  3770二奶机够我用几年了

网友C:
升级不如换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61    B75   Z77我用Z77...I7  3770二奶机够我用几年了

据说如果 轻度使用,现在的配置都是过剩的性能是吗?
你用的i7,肯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不如换平台

请问你指的是用新的平台吗,比如B450?

网友D:
要一百多换cpu的话,真不如全套出了换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一百多换cpu的话,真不如全套出了换平台

谢谢回复,请问能否说的再详细些,给小弟些提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能否说的再详细些,给小弟些提示啊

你这套,不算内存估计还能卖一百多,然后直接上4代i5,也填不了多钱,或者直接买个便宜固态,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套,不算内存估计还能卖一百多,然后直接上4代i5,也填不了多钱,或者直接买个便宜固态,凑合用吧 ...

明白了,谢谢大佬指点!
意思就是留着内存,把主板和U卖掉,然后买一个H81以上的主板,配4代cpu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佬指点!
意思就是留着内存,把主板和U卖掉,然后买一个H81以上的主板,配4代cpu是吧? ...

直接板U套装买吧,参考交易区的价格吧,至少硬盘能发挥点速度,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再投资不如上新平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板U套装买吧,参考交易区的价格吧,至少硬盘能发挥点速度,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再投资不如上新平台 ...

了解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指的是用新的平台吗,比如B450?

就是1150平台都比你这升级强,
200米   卖旧=80,内存保留。
h81=100 cpu=?
可以加固态了,cpu随便个i3都性能提升太多

网友:
楼主还是把这些电脑换掉吧
买个新一点的
电子产品是有使用年限的
某一个零件的寿命到了,就牵一发而动全身
木桶原理啊

网友:
加一条4G内存比升级cpu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