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布局网络怎么去广告

楼主(2020-01-08):
猫(千兆,关闭wifi)------285g(硬改的)------24口交换机(临时用的百兆)------有线连接 和 86ap(关闭hdcp) 和两个k2p(路由模式 开去广告)现在问题是86ap和有线连接没法去广告,求支招,手上的存货有7620a路由器二十几个(路由宝)d525软路由一台 交换机n多

搞一台7620a刷老毛子替换285g是不是吃不消? 最低带机量30(智能设备占用20) 最高带机量50

软路由+7620a旁路由可行不?或者285g+7620a旁路由
大家各抒己见,感谢

楼主:
顺便问下旁路由怎么设置,

网友:
我倒是想问有个维盟的软路由,怎么给租户加广告

网友A:
旁路式布局需要AC+AP模式才能起作用,还需要划分VLAN,所以老老实实的弄个支持去广告的(软)路由做主路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路式布局需要AC+AP模式才能起作用,还需要划分VLAN,所以老老实实的弄个支持去广告的(软)路由做主路由 ...

不一定啊.二级接了照样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啊.二级接了照样管用

二级接法还是旁路式吗?你为什么要搞2个K2P开去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接法还是旁路式吗?你为什么要搞2个K2P开去广告?

一级硬路由+旁路由 用来接交换机和有线设备  ad设置排除二级的k2p  两个k2p二级拓展 做覆盖开ad

网友B:
猫,软路由去广告,交换机,ap

网友:
285G是真的强悍!

网友:
用软路由了就不需要再旁路了,用285g就用7620旁路行了

网友C:
用openwrt软路由代替285g,在软路由去广告应该可以吧

网友D:
525软路由替换285G,可以全部搞定

网友:
路由去广告容易误伤,黑白名单也不好操作。
个人喜欢在客户端做去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猫,软路由去广告,交换机,ap

请教一下软路由用啥系统 我一直用着的爱快没有去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525软路由替换285G,可以全部搞定

请教一下软路由用啥系统 我一直用着的爱快没有去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openwrt软路由代替285g,在软路由去广告应该可以吧

请教一下软路由用啥系统 我一直用着的爱快没有去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软路由用啥系统 我一直用着的爱快没有去广告

用openwrt,到恩    山有好多现成固件,找一个刷,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