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泡能否再简单些

楼主(2020-01-08):
网购的灯泡,惦着感觉份量很轻,拆开一看,比过去的更简单了

一个桥堆,四个电阻完成对6片LED的供电。
下次能否再简单点,把桥堆也省了。

网友A:
可以的,最简单的就是只有一个灯珠,整流桥都省了

网友B:
直接写阻容,还挺实诚

网友:
几年前就见过灯珠串电阻的,没整流桥。

网友:
虚标了,写着阻容,事实上把电容也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写阻容,还挺实诚

不不.明明根本没有电容只有电阻,笑哭

网友:
直接一个cob就可以了,但是那个更贵的,成本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写阻容,还挺实诚

说不定阻容是品牌名称。
好像这个灯泡电容都省了。

网友:
看上去像是高压灯珠,加限流电阻和整流桥芯片。之前有一种更简单的是COB单灯珠方案,灯珠里集成一列正另一列反发光芯片,和线性驱动芯片。

网友:
我的比你的强些,还带了一颗电容

网友:
一个CBB电容就几毛钱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最简单的就是只有一个灯珠,整流桥都省了

电柜指示灯么?

网友:
连电容都省了。。。

网友:
排插里面的led更简单,直接接个电阻就行

网友:
去掉整流桥,一串正向一串反向,穿个电阻。。。更简单

网友:
1元多还包邮还抵优惠券,还要什么车,哈哈哈

网友:
这样的灯泡免费我都不用

网友C:
3个512的电阻还知道发热大了分开三个地方放置,中间那个501是消除闪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个512的电阻还知道发热大了分开三个地方放置,中间那个501是消除闪频的??? ...

这LED应当是高压的吧 否则 电流很小功率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