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ELL电源适配器的按钮开关定个位

楼主(2020-01-08):
今天的主角是这个,很多坛友有有这个电源。
可调我就不搞了,我怕炸。前段时间加了开关,一直没定位,今天找个位置固定下。

铭牌上有说明开关引脚,自行翻译。

直接拆开。其实上次就没拧螺丝。焊接了出线和自锁小开关。
开关露在外面像个瘤子。

一顿测量过后,画出个这么玩意。

切片,准备打印。

打印中,其实这个电源也是给3D打印准备的,上热床用的。天冷了总是翘起。

十几分钟过后,出来了。打印质量还凑活吧。

换个角度看看。

赶紧扣上开关试试,尺寸还行,预留间隙足够,比较松。
正好也想借用散热片的螺丝孔。

原来的螺丝偏短,增加了1.5MM的厚度。翻箱倒柜找了个螺丝出来。

两个瘦弱的卡扣感觉不妥,还是捆一根扎带吧。打印的零件不太结实,空间有限不能打太粗。

锁好螺丝,准备找开孔位置。借用娃子的手指画颜料,涂到开关上。

对准位置扣上去。

终于留下了一坨黄黄的……还有一个圆圈圈。

赶紧拿个小螺丝刀,撮一个点点出来。

目测在中间……

掏出我的5401,装好钻头。顺便合个影,这个壳壳的第一次就要献给电钻了,画面脑补。

瞄准,开钻……

我钻,一秒不要就穿了。

此处省略N个步骤,锉、削、刮、拧螺丝,通电后得到这个状态。开孔误差有半毫米了。

按下去绿灯,开关没有凸出外壳,这样也不怕误碰断电了。
锉了个大倒角,方便手按下去。

这个开关总算不要露在外面了,终于可以锁螺丝了。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电源多少钱收来的一直想搞个可是价格不低呀都快赶上通信48/50电源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多少钱收来的一直想搞个可是价格不低呀都快赶上通信48/50电源的价格了 ...

我还是16年收的,35包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16年收的,35包邮。

35包邮很实惠啊现在价格被炒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包邮很实惠啊现在价格被炒高了

当时也是在论坛里广西卖车机老板那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也是在论坛里广西卖车机老板那收的。

哦哦那会没注意到要不也收两个玩玩

网友B:
何必呢 直接短接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那会没注意到要不也收两个玩玩

原先很便宜的 我也是在淘宝买的一个两斤多重  那家还有全新带原装输出线的 我记得是30多一个  剪线的20多一个 现在没了 价格也涨的没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先很便宜的 我也是在淘宝买的一个两斤多重  那家还有全新带原装输出线的 我记得是30多一个  剪线的20多 ...

现在价格都赶上通信48/50的价格了毫无购买价值了

网友C:
这小开关吃得消吗?

网友D:
这种圆倒角怎么可以锉来着, 必须是用电动工具搞才光洁
用锥形磨头  或者
找个粗大的钻头 反着打,其实是旋转摩擦挤压   几乎没有切削

网友E:
改的不错。

几年前也买了一个改好了的,带船型开关和接线柱。

网友F:
开孔,想完美,还得是买几个铣刀头的,单槽就可以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孔,想完美,还得是买几个铣刀头的,单槽就可以很好了

开孔合适的还是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圆倒角怎么可以锉来着, 必须是用电动工具搞才光洁
用锥形磨头  或者
找个粗大的钻头 反着打,其实是旋 ...

其实是可以切削的,但是需要砂轮机来刃磨钻头,家里没有无奈啊。
我就是用个瓷砖钻头慢慢倒角,然后在用锉刀休整。
有个倒角主要是关闭电源的时候方便手按,因为电源打开的时候按键稍低于外壳,没有倒角手指是安不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开关吃得消吗?

本来就是开关电源,类似于ATX电源的绿线和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不错。

几年前也买了一个改好了的,带船型开关和接线柱。

我也想改接线柱的,无奈没找到合适的香蕉座,外壳空间又比较小,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呢 直接短接就是了

只能说各有各的爱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可以切削的,但是需要砂轮机来刃磨钻头,家里没有无奈啊。
我就是用个瓷砖钻头慢慢倒角,然后在用 ...

做得已经很不错了

你的打印机是什么结构的? 固件是选的哪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