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直流电机调速器坏了

楼主(2020-01-08):
DIY小台钻的买的调速器,线路碰到散热片,烧了一个原件,然后拆出来了,时间有点久了,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隐约记得7020什么的,又不确定,带散热片的,请问大家,那个是什么元件,什么型号,一般那里能有这个元件,谢谢,请看图
背面564769[/attachimg商家图

网友:
是我弄错了抱歉 是mos

网友A:
看走线就知道是MOS管,
Motor的意思就是电机

网友:
不是MOS管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
就是二楼图中的D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可控硅吧

好像叫什么肖特基自恢复管,型号7020耐压70限流20,你那个图跟我这个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走线就知道是MOS管,
Motor的意思就是电机

不是,我替换过,没反应,替换过后。一接电源,电源就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替换过,没反应,替换过后。一接电源,电源就保护

你自己分析下电路就知道 那个是MOS管,S接电源+ D接电机+  G接555脚输出。如果那个不是MOS管,那么你电机拿什么调速啊?也就只有这个MOS管和电机接线柱相通的。

网友C:
交流调速才用可控硅吧?直流调速应该多用MOS和二极管。

网友D:
就是肖特基二极管,用MBR20100即可。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不过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替换过,没反应,替换过后。一接电源,电源就保护

MOS管D极接电机-,电机+和电源+是连通的,大散热片那个才是MOS管,这个是快恢复二极管,和电机反向并联续流的,20100的管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肖特基二极管,用MBR20100即可。

你说到点了,是的,是肖特基二极管mbr20100,是限流20安耐压100,的意思吗,还有能替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调速才用可控硅吧?直流调速应该多用MOS和二极管。

是直流的,我问过别人是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不过坏了

是容易坏,能麻烦了看一下那么原件型号吗。我不记得了,想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管D极接电机-,电机+和电源+是连通的,大散热片那个才是MOS管,这个是快恢复二极管,和电机反向并联续 ...

准确到位,大散热片的就是mos管7812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准确到位,大散热片的就是mos管7812

大散热片那个80nf70才是,靠电位器那个是三端稳压7812,给555供电用的,二极管只要电流够,耐压100v都能用,有刷电三轮控制器上就有,这种调速器我自己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看吧!

看到了,谢谢,拍照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散热片那个80nf70才是,靠电位器那个是三端稳压7812,给555供电用的,二极管只要电流够,耐压100v都能 ...

是啊,大散热片那个就是80nf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