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几元钱的儿童电话手表

楼主(2020-01-08):
9.9元包邮的儿童电话手表,开机提示没有手机卡,实际装了卡,只是没激活。

需要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看起来是移动公司的,实际是深圳一家小公司的。

需要先充值,才能激活认证,才能开机使用,不然手机过几分钟自动关机。

换别的卡,就提示卡片错误。自带的卡装到别的手机可以识别,但是没话费,不能使用。

研究下怎么破解ICCID

500毫安的电池

里面比较简单

预留的接口,和GPS天线焊点

预留了摄像头的位置

小屏幕,屏幕排线在下方,所以撬板子的时候要留意,尽量从天线和摄像头上面撬

板子另一面比较干净,留的这一排焊点会不会是摄像头的,手上还有几十个摄像头

不装回去了,研究研究再装回去,充电接口中的数据线是通的,FWP能识别不?

网友A:
怎么后面还有论坛二维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后面还有论坛二维码

为了盖住激活二维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后面还有论坛二维码

匹上去的,原来的是卖手表的一串字符。估计是为了充值用的

网友B:
期待大神早点搞定破解。
一开始看到这个神价的儿童手表时打算入手,到了店铺一看说是内置卡的,必须得开他们指定的套餐(最低一档16还是18块的样子)才能用,顿时退缩了,因为当时想的内置卡应该是高科技的ESIM,想着就算撸了魔改成普通的SIM卡槽对于我这样的小白应该也有相当的难度。
没想到呀没想到,这所谓的内置卡竟然还是还是普通的SIM卡,无非是需要空中发卡而已。
如此说来,我得先撸一个准备着,期待大神搞出破解版的固件,刷刷刷
PS:不过看了店里还有一个支持非内置卡的机器,好像和这个差不多,那有没有可能,再撸一台,提取固件,然后把这个也刷成类似标准版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大神早点搞定破解。
一开始看到这个神价的儿童手表时打算入手,到了店铺一看说是内置卡的,必须得开他 ...

正在期待大神出现,当个表也可以

网友:
主芯片是啥? 先搞清了芯片才知道 固件怎么烧录进去吧

网友:
以前有种手机固话的SIM卡锁就是SIM卡槽旁边的短路触点的变换,现在的SIM卡就搞不懂了

网友:
好歹拆了屏蔽罩看下芯片呗,也想买一个,就怕搞不定破解

网友:
移动送了我一个,可以直接使用。吃灰中。。。

网友:
电池多少ma的?  大的话可以给斑驴运动相机当电池

网友:
好歹掀开屏蔽罩看看嘛,不然谁知道能不能diy

网友C:
表框和数码之家的二维码合体了,是故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框和数码之家的二维码合体了,是故意的吧

是的,背面的二维码也匹成论坛的

网友:
大神快来破解,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
买来拆电池也合适啊

网友D:
iccid? 那么用个苹果手机的可编辑iccid的卡贴写上原卡的iccid

网友:
不怕手表自带木马?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cid? 那么用个苹果手机的可编辑iccid的卡贴写上原卡的iccid

好主意,买个贴10元钱。

网友:
我也在PDD砍价得了一个,也是内置卡,需要开通套餐才能用。也在等大神出破解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