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请教:苹果手机每次开机联网就弹出“软件更新”怎么解决?

楼主(2020-01-08):
请教各位:

手机每次开机联网就弹出“软件更新”。联网后后台自动下载更新“IOS 13.3版本,已经删除了好几次升级下载的固件。

手机已经关闭”设置\通用\"软件更新“开关(已关闭)
手机 iTunes Store与APP Store(自动下载已关闭)

有奖赏回答!

网友:
去安装一个屏蔽iOS更新东东,就是个描叙文件,在手机安装描述文件并重启即可,检测更新也会提示是最新的系统

网友:
下个这玩意儿

网友:
爱思助手里面有个屏蔽更新的

网友:
我的三星手机也是自动弹更新提示 而且自动下载好的  咋屏蔽掉?三克油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