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高手汽车电瓶问题,是否要更换了(有图)

楼主(2020-01-08):
临近过年了,春节期间需要用车,把车子好好保养一下,用了几年的电瓶(不记得什么时候换的,回家撬箱底找单)问了隔壁老王借了机器测了电瓶,高手看看这个电瓶是不是要换?
电瓶是55AH的

网友A:
电瓶看空载电压没用的,不太行的电瓶电压看上去都比较正常,但负载一大马上掉链子。如果不放心就直接换了呗,又不贵400左右,求个放心。

网友:
再用个1年没问题(如果之前经常长期闲置亏电就不行了,要更换)

网友:
1035,没开ZR模式

网友:
以旧换新不到三百吧

网友:
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看空载电压没用的,不太行的电瓶电压看上去都比较正常,但负载一大马上掉链子。如果不放心就直接换了呗 ...

55A的现在最好的不超300元

网友B:
55AH以旧换新,以旧换新,以旧换新,不到二百,上个星期朋友换的160吧

网友:
车量微小的待机电流会影响内阻吧!1.几真小

楼主:
请教一下,什么是ZR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什么是ZR模式?

中间键常按,微电阻精度高点,2m以下

网友D:
用了4年以上的电瓶感觉有问题的话还是尽快换掉为好,尤其是冬天这个时候,电瓶很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坏掉,我前几天刚经历过一次,车上的电瓶用到今年是第4个冬天了,上周一我开车时打火还是很有劲的,上周三早上开车时发现阅读灯很暗,心里一沉,估计电瓶完蛋了,试着拧钥匙打火,马达一点反应也没有,确定电瓶完蛋了,当时是凌晨2点,没法找人搭电,只能继续回去睡觉,早上去找修车的朋友换了个新电瓶。其实后来回想一下还是有点预兆的,刚入冬时早晨打火启动机有点反应迟钝,以前都是拧下钥匙马达立即转动,那时候却是拧下钥匙后马达要反应半秒一秒才转,那应该就是电瓶不好的前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键常按,微电阻精度高点,2m以下

受教了,又进一步了解该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4年以上的电瓶感觉有问题的话还是尽快换掉为好,尤其是冬天这个时候,电瓶很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坏掉,我 ...

谢谢提醒~ 我的心里有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5AH以旧换新,以旧换新,以旧换新,不到二百,上个星期朋友换的160吧 ...

翻新电瓶?我换的45ah怎么要280,以旧换新,骆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翻新电瓶?我换的45ah怎么要280,以旧换新,骆驼

我前两天换的70a的骆驼350,去分公司换的

网友:
瓦尔塔45AH以旧换新300的掩面而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翻新电瓶?我换的45ah怎么要280,以旧换新,骆驼

我半个月前以旧换换的骆驼45AH的电瓶24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半个月前以旧换换的骆驼45AH的电瓶240

你换的是零售价 ,朋友是配件商给的进货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