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打印机的电源板都这么牛吗?比电脑电源里面的用料好多了。

楼主(2020-01-08):
垃圾佬手里收了两块电源板,几乎清一色的日系用料,别说比电脑电源里的某嘉某城好,我看银欣,光宝,台达什么的

新电源的600V 10A?

新电源的600V 10A?
也不如啊。

整体图

整体图

这是干啥的?

这是干啥的?

东芝的最多

东芝的最多

富士通的管子比东芝咋样?

富士通的管子比东芝咋样?

NEC的光耦品质怎么样?

NEC的光耦品质怎么样?

富士通的继电器品质怎么样?

富士通的继电器品质怎么样?

这个是干啥的?

这个是干啥的?

主变压器?

主变压器?

线圈巨大啊

线圈巨大啊

楼主:
垃圾佬手里收了两块电源板,几乎清一色的日系用料,别说比电脑电源里的某嘉某城好,我看银欣,光宝,台达什么的服务器级别的才能媲美。

磁环电感线圈都非常厚实。。。。

网友:
打印机电源做工都挺不错,并且剪线的裸板也很便宜

网友:
打印机一般都是24小时不断电的,品质标准肯定要高些的。

网友:
因为打印机掏够钱了

网友:
打印机电源要带电机,当然要好一点

网友:
鬼子货,而且是老货,质量当然不一样...

网友:
你要看一下是喷墨还是激光打印机,这个电源做工这样好,说明这个打印机新机器至少在一千以上,这里面利润足够给这个打印机配个好点的电源

楼主:
回玫瑰余香,多少输出不知道,总共两块板子。。感觉拆的品质高的ATX电源里面大多是LT建兴整流桥,意法半导体ST的管,电容也多是台系为主。服务器电源里面也少见全部日系的。。

网友:
有些高档打印机,复印机上十万一台,,,电脑才几千?

网友:
看这电源体积,家用级别的打印机是放不下的,我估计这个电源配的打印机或者说应该是喷绘机了。

网友:
人家那电阻都比咱平常见的要漂亮

网友:
再来个DC12V输出就完美了。现在只有5V和24V的输出

网友:
一个是成本原因,电脑电源还各种山寨的,另一个使用时间的原因,我到现在还在用着04年的激光打印机,皮实的很,呼呼的打印,而有谁还用04年的电脑,10年的也基本没用的了。

网友:
这个电源结构,应该是文印店用的那种大型复印机之类的电源。价格好,所以质量当然也好。。。

网友:
爱普生的貌似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高端的电脑电源不比这个差

网友:
这个是36V的吗??

网友:
电脑是家用级别的设计,正经的工控电脑电源也很足的,打印机属于商业工业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