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开机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20-01-08):
手上有个万用表,装的是9伏电池,后来改装用了个稳压模块,dc-dc转9v那种。今天把万用表串在12v负极电路中测电流,万用表不显示电流值,随手就把其中一只表针拔了,瞬间屏幕熄灭,再通电开机,无论在哪个档位蜂鸣器一直响。本人是一名业余不能再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请路过的大咖,帮帮我!

网友A:
要更换牛屎芯片了,一般人搞不定,坛子里有几位高手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更换牛屎芯片了,一般人搞不定,坛子里有几位高手搞过。

牛屎芯坏的几率很大吗?

网友:
牛屎挂了吧,

网友:
没看懂事故过程

网友:
一个是蜂鸣器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屎芯坏的几率很大吗?

当一回铲屎官吧

网友:
估计牛屎挂了,如果有的话.

网友B:
拆机,换芯片吧,淘宝买个硬芯的,也就2块不到,仔细找,还能找到包邮的,回来换上即可
今天我的刚到,买了2个7106,用来给牛屎芯出问题时候替换的。一个7107,这个是给毫欧表做备件,结果装上之后,直接解决了拆机7107各种小毛病,好评

网友:
表自己测自己相当于自宫

楼主(2020-02-21):
引用 网友B:
拆机,换芯片吧,淘宝买个硬芯的,也就2块不到,仔细找,还能找到包邮的,回来换上即可
今天我的刚到,买了 ...

你好,就是不知道该买什么型号的芯片。也百度不出来!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铲了换吧  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换芯片吧,淘宝买个硬芯的,也就2块不到,仔细找,还能找到包邮的,回来换上即可
今天我的刚到,买了 ...

给个链接,你说的芯片在所有万用表上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