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度在家有哪些功能?这款智能小伙伴特别全能哦~

楼主(2020-01-08):
“小度小度~”“在呢!”想必这熟悉的对白,在最近热播的综艺《亲爱的客栈》中,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这位超级智能的员工,存在感十足,无时无刻都为其他小伙伴提供帮助,为客栈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你也对这位存在感超强的“员工”有好感,但是不清楚小度在家有哪些功能?没关系,这篇统统都能告诉你~
视频通话:“小度小度,和妈妈视频”只要发出这样一句语音指令,就可以通过小度跟家人视频,一呼即通,通话体验比小小的手机屏幕更佳~
儿童模式:通过为孩子设定使用时长,孩子一个人在使用小度在家1s时,小度就会温馨提示孩子该休息了,还会提示孩子与屏幕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好地保护视力。而且小度还会为孩子过滤内容,含有非常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益智类游戏,可以安心让孩子一个人使用,用AI帮助孩子赢在起跑线。
极客模式:打开小度的极客模式后,只需要一次唤醒小度,就可以进行多轮对话,小度都会根据指令作出反应,而且用眼神控制还能加时免唤醒时间哦!
手势控制:手势控制也是小度最新开发的一个功能,当你感到疲惫,无瑕说出小度时,只需要一个手势,OK手势可以让小度播放、接听或者表示好的,而手掌向前的手势则表示让小度暂停或者是拒绝,聪明的小度都能秒懂~
海量资源:小度的海量资源涵盖上百家主流视听网站,包含影视、音乐、故事、新闻等等,全家人想看想听的内容,都可以通过语音小度调出来资源。
智能家居:小度在家1s还可以作为智能家居的中控台,它跟400+家电品牌有合作,包含电视、电扇、空调、台灯等多类家电产品,帮助我们解放双手。
怎么样,小度在家1s的功能是不是特别全面呀?喜欢的话,可以前往小度智选商城get哦!

网友:
踩小人男女士纯全纯色年袜棉鼠年红袜子百搭中筒长袜工装袜本命年 ▼劵后价 13.80元 月销量:2579

泳镜女近视防水防雾高清游泳眼镜男装备泳帽套装潜水镜游泳镜装备 ▼劵后价 13.80元 月销量:2442

帽子女韩版潮秋冬时尚百搭女士空顶毛线帽冬天针织保暖冬季鸭舌帽 ▼劵后价 26.00元 月销量:3339

奥义瑜伽垫初学者加长地垫男女士加厚加宽家用健身瑜珈垫子防滑垫 ▼劵后价 12.90元 月销量:74041

手套冬天女麂皮加绒加厚触屏手套保暖防寒骑行手套可爱学生皮手套 ▼劵后价 13.80元 月销量:16668

蒜香青豆豌豆500g独立小包装零食批发整箱炒货散装豆类休闲食品 ▼劵后价 13.90元 月销量:76884

运动收腹带束腰束腹产后瘦身衣燃脂塑身衣美体衣健身腰封女小肚子 ▼劵后价 64.90元 月销量:7593

南极人纯棉保暖男士秋衣秋裤全棉情侣圆领打底棉毛衫情侣保暖套装 ▼劵后价 25.90元 月销量:3445

花花公子棉衣男士冬季外套韩版羽绒棉服潮流冬装加厚冬天潮牌棉袄 ▼劵后价 54.00元 月销量:1088

女士秋衣秋裤女纯棉套装棉毛衫保暖内衣修身美体全棉内穿打底薄款 ▼劵后价 54.00元 月销量:20262

汉森堡香酥脆枣500g新疆灰枣红枣空心无核嘎嘣脆枣酥脆非无油烘干 ▼劵后价 13.90元 月销量:81126

凹槽练字帖成人行书行楷书速成钢笔字帖反复21天神器高中大学生书法男女生漂亮字体硬笔临摹初学者正楷成年本 ▼劵后价 13.60元 月销量:53890

冬季加绒加厚连帽外套保暖衣服韩版修身中长款男士棉衣棉袄帅气潮 ▼劵后价 49.00元 月销量:110

南极人加绒圆领卫衣男冬季韩版潮流上衣青少年宽松加厚纯色潮外套 ▼劵后价 49.00元 月销量:38

曼休妮S925银针大耳圈女韩国个性气质耳钉时尚耳扣圆形圆圈圈耳环 ▼劵后价 13.83元 月销量:7994

超轻速降自行车把立管镂空公路山地车龙头31.8短把立改装攀爬配件 ▼劵后价 20.00元 月销量:109

软妹手套女冬天可爱卡通加绒加厚学生手套棉毛绒骑车防寒保暖韩版 ▼劵后价 23.80元 月销量:1373

新货东北开口红松子含罐装500g散装原味手剥松子特大颗粒野生坚果 ▼劵后价 17.80元 月销量:35190

大宝官方旗舰店sod蜜面霜全身滋养补水保湿男士女乳液护肤身体乳 ▼劵后价 13.90元 月销量:194723

四轮滑板初学者女生成年人儿童青少年划板男孩短板专业双翘滑板车 ▼劵后价 54.00元 月销量:3490

运动裤男宽松大码秋冬健身跑步韩版修身加绒加厚直筒卫裤男休闲裤 ▼劵后价 27.90元 月销量:2007

男士背心秋冬内搭健身跨栏运动打底白汗纯棉背心男潮修身型 ▼劵后价 13.90元 月销量:496

充气枕头户外枕家用便携腰垫旅行必备头枕护颈椎旅游成人午睡靠垫 ▼劵后价 23.00元 月销量:871

男女通用假领子女百搭纯棉假领多功能装饰领牛仔衬衫领韩国假衣领 ▼劵后价 26.00元 月销量:1600

浪莎红色内裤女鼠本命年纯棉属鼠全棉大码中腰女士裤头少女学生 ▼劵后价 29.90元 月销量:1889

西装裤男直筒港风九分裤坠感小西裤休闲小脚裤加绒韩版修身长裤 ▼劵后价 46.00元 月销量:31007

除胶去胶清除剂汽车玻璃清洁家用粘胶去除万能不干胶柏油清洗神器 ▼劵后价 8.80元 月销量:47594

行李箱网红ins24学生万向轮旅行箱20寸小型男女潮密码皮箱拉杆箱 ▼劵后价 69.00元 月销量:1639

2019新款潮网红超仙珍珠耳环高级感925银针韩国气质长款简约耳坠 ▼劵后价 13.80元 月销量:863

朗威 哑铃 女士 健身器材家用一对男士儿童瑜伽小 哑铃女 公斤套 ▼劵后价 13.90元 月销量:5979

李宁篮球正品水泥地耐磨比赛训练专用7号5号儿童小学生幼儿园蓝球 ▼劵后价 54.00元 月销量:22424

工装裤男潮牌韩版潮流秋季新款九分百搭运动束脚休闲男士哈伦裤子 ▼劵后价 48.00元 月销量:7

摩托车手机导航支架电动车电瓶车踏板车不锈钢手机架外卖骑手骑行 ▼劵后价 26.00元 月销量:1733

清风小魔方插座转换器立方型充电插头排插拖线板多功能通用插排 ▼劵后价 8.90元 月销量:5456

泡沫轴肌肉放松狼牙棒按摩滚轴瘦小腿神器筋膜瑜伽柱健身器材滚轮 ▼劵后价 14.20元 月销量:7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