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个用芯片夹刷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0-01-08):
淘宝买了个16脚的芯片夹,手里有个TL866cs 的编程器,夹子夹到路由的固件芯片(winbond16脚的 25q128bvfq),试了很多次了,编程器都是显示警告短路或芯片装反或芯片损坏,不知是不是这个编程器不认连在电路中的芯片?

楼主:
或是夹子不行?

网友:
先确定脚对得正确与否,还有夹子线不能太长,再不行参考帖子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29662-1-1.html

网友A:
夹刷一般请通上电,你的夹刷头电压不够的,我是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刷一般请通上电,你的夹刷头电压不够的,我是这么理解

哥们说的有理,不知电压多少合适?

网友:
先对好是否针脚插错,有些电路复杂必须拆下来刷,简单电路才能直接夹着测。

网友:
最好拆下来刷。。。一旦出问题得不偿失。。拆下来还能备份下。。然后随便怎么搞